火光四溅,浓烟四起……

楼主(2008-09-16):
昨天上午发生的意外……
先看看凶手~
到飞场后我刚一拿出电池~(万幸~不是在飞的时候出问题)就发觉怎么上面的电路板有点发烫~然后我愣了2、3秒~突然看见开始冒烟了!我的妈呀~脑袋里第一个反应就是电池短路了!说是迟那时快!赶紧把上面的接线板拔了下来!于是就有了下面的图片!
事后分析原因,我觉得应该是电芯装配不良出的问题,可以看下面图片,本来那个接线板线位就比较紧,如果电极没有完全焊接在上面,就是说接线板下面电极有一定活动余量的话就有可能短路!相当的危险!:funk:
这块电池是没有磕碰过的,平时携带都用了自制的电池盒,看来今后用锂电还是要小心呀!不小心烧了房子的话哭都哭不出来了~

以前在ELE买的10C的电池~没有用时单体放电到3.8V保存,其实也只用了20个循环左右。

以前在ELE买的10C的电池~没有用时单体放电到3.8V保存,其实也只用了20个循环左右。

被我把电路板拔下后的样子!

被我把电路板拔下后的样子!

由于当时情况危急!我拽住电线使劲拔开,所以已经有变形了!

由于当时情况危急!我拽住电线使劲拔开,所以已经有变形了!

网友:
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网友A:
呵呵  要是我  早就当手榴弹丢出去了!~    我的都是2200   11.1   20C的   威力很大

网友B:
所以说危险意识要时刻保持哦,我的电池就是拿铁桶单独装的,周围都是墙砖/地砖,别挨着木头

网友:
依据图片看,是装配时没有绝缘好。是生产厂家的问题。

网友:
真还是有点悬呀,得小心哟!

网友:
呵呵!这样的情况我和搂住一样都遇到过!

楼主:
所以各位朋友使用锂电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呀!
这组电池看来是废了~怎么扔还成了个问题~

网友:
确实危险。

网友:
这块电池本来就很菜…………………………

网友:
这块电池本来就很菜

网友:
比硝化甘油还危险的东西!

网友:
LZ 你幸福了 哈哈

网友:
还好LZ冷静,把板子拨了..不然跟个TNT爆炸似的..

网友C:
质量好的航模用锂电池是不会加保护板的。楼主买的电池加了保护板反而不安全。好险!

网友:
引用 网友C:
质量好的航模用锂电池是不会加保护板的。楼主买的电池加了保护板反而不安全。好险!

楼上兄弟看的太快了吧,这个不是保护板来的

网友D:
建议在电池上装个保险丝很不错的!我们做实验的平台都会装的.就是防止瞬间短路.它的作用不可小看!

网友:
做好绝源

网友:
好险呀,锂电要注意使用安全呀!

网友:
注意安全生产。
戴好安全帽。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的关注!同时也通过这个例子提醒大家时刻都要注意安全!说实话在出这次事故之前我都对锂电池的安全问题有所掉以轻心,经常充着电就睡觉或者出门了,看来以后要注意了!虽然这个电池只是10C的但是通过短时的短路后都已经非常的烫手了!如果当时任之不管的话很有可能燃烧起来,有的朋友喜欢把电池放在电直箱或者设备箱里,如果烧起来那是相当恐怖的。还有我觉得好像所有的航模产品都是免责的!一旦出厂后所有的安全事故都和厂家经销商没有一点关系。如果换成是某某国际品牌笔记本的电池烧起来的话肯定又是一大新闻了,之后又忙着召回什么的了。

网友:
潘哥的 搞科学实验哇

网友:
佩服LZ的定力,一般人早就扔出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说危险意识要时刻保持哦,我的电池就是拿铁桶单独装的,周围都是墙砖/地砖,别挨着木头

 ,高!实在是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建议在电池上装个保险丝很不错的!我们做实验的平台都会装的.就是防止瞬间短路.它的作用不可小看!

电池上装保险丝是瞎扯蛋,用多大的线径?什么材料?断路电流多大?11.1V 20C的电池来个80A断路吧!选择铜吧!自己算算线径.再算算压降.

网友:
安全生产,开心飞航模!

网友:
前两天,我也有类似事件发生....

当时电池放在书柜里....

现在想起来..

后怕....

现在用个小铁盒装电池....

网友:
耶,有点骇人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要是我  早就当手榴弹丢出去了!~    我的都是2200   11.1   20C的   威力很大

当手榴弹确实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