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下DX7除了比DX6多1通道外还有什么优点呢?

楼主(2008-09-16):
请教1下DX7除了比DX6多1通道外还有什么优点呢,相比DX6来说?
因为就多了1个通道。价格确差了一半。很想找高人了解一下

网友A:
其实功能上DX6比DX7好,就是少了个通道

网友B:
原帖由
royal
于 2008-9-16 13:28 发表
功能差不多,但是有一些区别:
dx6i只有2个可编程混控,dx7有6个;
dx6i有throttle cut按钮,dx7没有;
至于为什么差这么多,只有天知道了。
另外我发现从图片上看dx6i的电位器和dsx9很像,是圆的,而dx7不一样,是方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
感觉价格差好多哦

网友C:
这个控是哪里产的?

楼主:
说是美国产

网友B:
dx6i中国制造,dx7马来西亚造,应该是

网友D:
价格没有差那么多。也就50米元左右。正常。

网友E:
用过,是两个比较好的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