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各种陀螺使用心得.不一定正确,仅供参考.

楼主(2008-09-16):
玩450才近两个月,但市场上常见的几款陀螺都使用过,算是有点大概的理解和心得,在这里发出来提供给与我一样的新人参考参考.因不是专业测试,每种也基本就使用过1个,不排除个别现象,而且本人也不是调机高手,刚开始学习而已,所以以下所说不一定正确,仅供参考啊.

第一个接触的是它了.呵呵,买的016机上面带的,性能没什么好说的,不带锁尾模式,虽说也有人拿他飞航线,但那不是咱新手能干的事.所以别想它了.

GM700:
最开始飞450就是用的它,这个陀螺当时我是配着辉胜9克使用的.使用中的直接体会是肉,还有就是飘.资金不允许的情况下拿来练习悬停航线还是基本够了,而且相信瓶颈在9克舵机上,为什么?看后面.

0704A
在升级的GM730坏了后从朋友机上拆了下来飞了一把,飘是众所周知的事了,通电后舵机臂开始向一个方向飘,需要使用微调修正回中立点,需要注意的是你的控最好有1%的调节,否则很难调.当调整好后飞起来感觉非常的不错,尾巴锁的比较死,急加油也不会出现甩尾的情况,我是配合的DS520舵机使用的,所以表现比之前GM700+辉胜9克好太多,完全不是一个档次,但相信问题出在舵机上,而不是GM700太差的原因.可惜的是GM700出的太快,没来得及配数码舵机测试一下.如果不考虑0704A疯狂的温飘现象的话应该跟GM700属于一个档次,所以0704A还是非常超值的.

RCE600
决定升级GM700陀螺后第一个买的是它,很不错的陀螺,但有温飘现象,如果刚拿出去飞第一块电池通常1分钟左右开始飘,这时停下来断电重新通电就行,但过会又飘.但随着通电时间越长,从通电到开始飘的时间间隔也越长,所以基本飞2-3块电池后应该在一块电池飞行时间内就不会再飘了.也有人说在太阳底下晒10分钟就可以了,我试过,不行,还是会飘.我也试过在傍晚的时候把飞机拿出去放来半小时我才开始通电飞行,大约3分钟后开始飘.但如果是通电状态下放10到20分钟就基本OK.感度设置的越高飘起来后舵机臂移动的速度就越块,后来实在烦不胜烦,给退了.RCE600锁尾很死,很准确,但发现配合DS520在低速打舵的时候有轻微的震颤现象,而且温飘确实很讨厌,谁让咱是新手,还在悬停阶段,刚练航线呢.高手用600飞3D应该很爽.

GM730
退了RCE600后,换了GM730,锁尾也比较准确,但国产电子设备质量关还需要加强,买来才飞了4块电就坏了,真是中大奖了,故障体现为陀螺不会感应机身状态来修正舵机,也就是说在锁尾和不锁尾模式下转动机身,舵机都不会有反应,这样在锁尾模式下的时候打舵后舵机会锁定在一定的角度,而陀螺不会感应机身的偏转而修正舵机回中,这样直接后果就是机身开始疯狂的自转.,其它的一切都正常.还好是在地面通电后就发现问题,如果是在空中出现这问题那就真要命了.而且730在地面时数码舵机也不停的在左右跳动,虽说通电后数码舵机都是一直处于工作状态,但这个跳动幅度也太大了,明显能听见舵机工作的声音,肉眼就能看见舵机臂在不停的动.虽说飞起来都一样,但还是挺心疼舵机的.

在经过以上挫折以后实在没办法了,选择了401,401应该相对来说还是稳定很多.目前刚拿着飞了几块电,有轻微的顺时针飘移现象,在用了很多方法都不见好,只能通过微调来修正,大约修正4%-8%后锁尾很死,不会再飘,但重新通电后又开始飘,又得在微调上修正.但这种飘移应该不是温飘,应该是机身哪个部分存在问题.目前正在调试中,因为上班不能玩,只能等周末再试了.目前想到的几点,中立点设置问题,干扰问题,油门螺距配合问题.这些都需要周末再一一排除了.目前排除了的是虚位问题和发射机问题.扯远了,说说401使用感受吧,因为水平差,离3D远着呢,所以使用中感觉慢速控制上比730细腻很多,其它基本没区别,刚装上的时候发现飞行中会偶尔出现短暂的追尾现象,降低感度没用,后来将捆绑的扎带取下后问题解决.总的说来401用起来还是比730要踏实些,虽说性价比差很多,但对于直机来说稳定还是首要选择.不过每人看法不同,有些人是要性能,有些人需要性价比,所以不能一概而论,上面只是我个人看法了.
我的401飘移问题解决了,将陀螺装到了尾管座上面锁的非常死,没有出现飘的现象。估计装下面没有装平。打算继续测试。
以上除了GM700以外,都是配合DS520数码舵机使用的.顺便说下价格,GM730在广州买的,428,401在北京买的,800.DS520舵机上海买的,250。

网友:
看来玩直机真是累就一个字

网友:
我目前用RCE500也有温飘现象,不过偶尔修正下还好,准备找机会换401了。哈哈。。

网友A:
请教,这个GM700,通电后,打方向舵,控的方向摇杆回中后,舵机摇臂却是停留不会回中,需要控方向摇杆往反方向拨,自己操作使舵机摇臂回正, 是这样吗?是不是坏了?怎么调整?

网友:
其實鎖不鎖尾除了陀螺本身的感應器質量有關外,尾舵機的搭配,油門曲線的搭配,尾懸推順不順暢都有關係,玩電直真的是耗時耗錢的活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这个GM700,通电后,打方向舵,控的方向摇杆回中后,舵机摇臂却是停留不会回中,需要控方向摇杆往反方向拨,自己操作使舵机摇臂回正, 是这样吗?是不是坏了?怎么调整?

你这样是在地面的时候吧,锁尾模式是这样的,舵回中后舵机臂会锁住,直到机身旋转到预定的位置.你打舵后舵机臂锁住后转动机身,让机身向开始打舵的方向转动,这时能看见舵机臂慢慢的回中了.非锁尾模式才会在打舵后马上回中的.

网友:
有钱的玩高档的。没钱嘛,低档的!

网友:
新人用GM730很具性价比,前提是你的配个好点的数码舵机。

网友B:
呵呵  又楼主的评论可以得出   没钱的要考虑买401   有钱的一定要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  又楼主的评论可以得出   没钱的要考虑买401   有钱的一定要买

基本上是这样吧。其实730的确非常不错。不过买国产电子设备确实得有点运气。这是事实。经常接触电子设备的相信多多少少都碰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
支持楼主,支持401,拒绝暴利

brw:我省吃俭用,存了半年的米才换得一个401,好舍不得用哦

网友:
呵呵,受不了折腾,搞了个pg-800,省事多了

网友:
再一次验证:不论预算多紧,陀螺仪一定要上401。即使因此少买几块电池,或者晚半年玩。PS,我的401就没见飘过啊。

楼主:
问题解决了,放尾管座上面后问题解决。估计是装下面的时候没有装平。

网友:
我用的唯一的陀螺就是RCE600, 楼主虽然是新手,但是总结的非常正确。我也后悔当初没有直接上401.。。。。就便宜那么3块电池的钱,唉。。。。   DS520这个舵机还不错,看着漂亮,响应速度也快。

网友:
顶一下LZ,这样的帖子非常好,我就写不出什么心得体会来

网友(2009-05-01):
直接买个401就没这么多问题了,,,,

网友:
看来漂是陀螺仪最喜欢干的事情

网友:
"我的401飘移问题解决了,将陀螺装到了尾管座上面锁的非常死,没有出现飘的现象。估计装下面没有装平。打算继续测试。"
LZ 的401是装在亚拓500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