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200尾垂震动原因?

楼主(2008-09-16):
请问 ep200在NORNAl 状态下尾垂无震动,在IDEL模式下尾垂震动,不知是何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 ep200在NORNAl 状态下尾垂无震动,在IDEL模式下尾垂震动,不知是何原因?

IDEL的转速比NORMAL大多了,所以震动不奇怪,尾浆偶尔也要调平衡的,如果懒,换副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