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东东!~+2.4G控能用吗?

楼主(2008-09-16):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bf4b3718170966cc47c45fa4650fbffb.jhtml
据说500mw +发射的200mw应该不错吧!~

网友A:
哥们,仔细看看放大功率为500MW ,你的控可是700MW多那 ,还怎么放大,还不如不用那

网友B:
2.4G只有最多100mW,有用。就是不知道你要这么大发射功率有什么用?想致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