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单飞的新手刚入了个E017 小炸了下 现在不好飞了 请各位大大帮忙看看.

楼主(2008-09-16):
现在在带练习架的情况下 ,油门推到1/4左右, 会有轻微的抖动,好象是主旋翼引起的.但是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地方的问题.
还有 现在旋翼头上面那些球头和圆形连杆非常松, 遇到稍微大点的震动就会脱落.正常么???
感觉原来带的那个压电式陀螺仪好垃圾啊 弄得我头都大了 换个704A会不会好很多?
玩过E016/17的大大们帮帮我哦

网友:
那个陀螺还可以啊,,飞好了后上航线还是可以的。。不过换个锁尾的肯定会更好的。。呵呵,,

网友:
你的问题好象有点大了,""还有 现在旋翼头上面那些球头和圆形连杆非常松, 遇到稍微大点的震动就会脱落.正常么???  " 这样绝对不允许,飞机连接件必须不紧又不脱落, 你要把那些都换新的了

现在在带练习架的情况下 ,油门推到1/4左右, 会有轻微的抖动,好象是主旋翼引起的.但,,,  油门推到更高,飞机会不会抖? 这有可能是主旋翼有擦坏的地方,造成不平衡,或者主旋翼有双桨情况,或者横轴有点弯了

感觉原来带的那个压电式陀螺仪好垃圾啊 弄得我头都大了 换个704A会不会好很多
原带陀螺仪可以悬停练手,飞不稳还是技术问题,多练模拟器是王道,0704A是更稳,但新人不会调试,没有老手帮你设置,你等于白买

加油吧,搞好后升级无刷电子设备,可飞

楼主:
受教了 谢谢哦

网友:
要是买配件可以找我,我现在不玩了还省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