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免费测试——外观、做工篇

楼主(2008-09-16):
一个偶然的机会,和一个模友聊了起来。后来,受其委托,帮忙测试一下他们最近开发的一款无刷电机,针对450电直的。当然,电机是免费的,我只需要把测试的结果如实发布就可以了。尽管这样,我还是觉得有一定的压力,对于电直,我还只是一只老菜鸟而已,长期的单飞,所接触的电机很少(450R35-F、华xx的不知名内转子、diy牌无刷电机),但我也将尽我的能力,尽量客观的来评价这款电机。
注:为了避免广告嫌疑,电机logo已经处理掉了。

包裹到了近一个礼拜,但今天才拿到手上

拆开,泡沫不少,保护的不错。

电机已经焊接好香蕉头,还赠送有2个铜齿和3个母头。

初步看了一眼,用的是磁瓦,绕线有侵绝缘漆,待会儿拆开了仔细看看。

拆开了看,定子外表已经生锈了(包裹放在办公室,白天开着空调,温度25度左右,晚上会高点,湿度50~60%)

用手摸一下,不少锈迹

定子的矽钢片是用的0.2mm的,这里也可以看出,绕线确实有侵漆。

据悉,该电机是手工绕线,看照片绕的不好不坏吧

定子规格,最常用的2215啦,9槽6级。

外转子,确实用的是磁瓦,但不知道磁钢的牌号。

转子底部的散热孔,风扇没有拍,和450R35-F的结构一样的。

转子轴径3.175mm的,中间卡环槽。

未完,待续……

网友:
感觉LZ的游标做工很差,哈哈。

尽快上试飞视频看看。

网友:
 就这么多了?呵呵

网友:
哈哈,光看这个电机外观做工我就知道是哪个厂家了

DDS速递给你的是不是

网友:
好像是珠海产的

网友:
轴是3.175通径的?估计以后自己换轴和轴承的时候比较麻烦。轴的硬度如何?锉刀挫的动吗?轴和轴承配合怎么样?有过盈吗?

楼主:
轴是3.175通径的,硬度没有试。看结构的话换轴和轴承应该不是很麻烦。
轴和轴承的配合不错,应该是过渡配合吧,没有什么间隙,轻轻的就可以插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轴是3.175通径的,硬度没有试。看结构的话换轴和轴承应该不是很麻烦。
轴和轴承的配合不错,应该是过渡配合吧,没有什么间隙,轻轻的就可以插入。

麻烦的是英制的轴承不太好找。哪像公制的1.5一个,满地都是。轴也不太好找代用品。3MM滚针便宜好找,还是轴承钢的。3.175我能想到的只有刀杆了。价格和易见性可就不好说了。能轻轻插入的肯定是间隙配合。过渡配合插进去是有阻滞的。建议提早用少量螺丝胶固定一下。不然久了肯定磨出槽来。

网友:
继续关注

继续关注
k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麻烦的是英制的轴承不太好找。哪像公制的1.5一个,满地都是。轴也不太好找代用品。3MM滚针便宜好找,还是轴承钢的。3.175我能想到的只有刀杆了。价格和易见性可就不好说了。能轻轻插入的肯定是间隙配合。过渡配合插 ...

英制轴承淘宝上面很多啊
轴也是一样啊,3.175的顶针也是大把。
至于配合,可能我的表达不准确吧,根据我的经验应该是过渡配合。

网友:
电机很一般嘛,没有什么特别呀!

网友:
尽快上试飞视频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英制轴承淘宝上面很多啊
轴也是一样啊,3.175的顶针也是大把。
至于配合,可能我的表达不准确吧,根据我的经验应该是过渡配合。

这东西我从来都是到五金市场现拿,轴和轴承都在手里,当场试尺寸

网友:
做工很差啊 !一点档次都没有!

网友:
外观图片跟实物应该有些差别, 主要看性能, 期待楼主飞行报告

网友:
一只2215电机,这是什么KV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