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9 2.4G原配电池充电问题

楼主(2008-09-17):
FF9 2.4G原配
电池
充电问题。。
1,请问
遥控器
上显示多少V就需要充电?
2,显示多少V是冲满电了?
3,说明说要用到一直到遥控器自动熄灭在充电,是不是这样的?
4,我看说明,好像用原装的
充电器
充电需要冲15个小时,也太长了。其他充电器是否可以冲?需要重多久?
谢谢 高手帮忙回答下。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原配电池是镍镉的所以要放完电再冲,显示11V左右是满电,发射电池容量比较小,一般你外场去一趟回来就该充电了,镍镉 的电池充电前要放电这比较麻烦,用原配的充电器时间是很长,你可以用其他充电器,很多朋友换了大容量的锂电或是镍氢的电池,充电钱不用放电随时可以补充。

楼主:
要放完点再冲,晕了。怎么放电最快呢?还有这种镍镉可以过充吗?
我换大容量的锂电或是镍氢的电池,应该换什么规格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