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X2失控问题!

楼主(2008-09-17):
用了两年多了,原装10通接收,最近有三次发现失控,两次在地面,起飞推油没有反应,一次在空中,不过只有30CM高,直接收油门,飞机在空中停留一两秒后重重的降落,没有造成损失!发射机改锂电。其他没有任何改动。请朋友门分析一下可能的原因。

网友A:
我有过一两次,在地面没反应,从新启动9X2,一切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过一两次,在地面没反应,从新启动9X2,一切OK

您所指的重新启动是不是反回出厂设置?

网友:
您能确定您手里的控不是T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