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使用遥控器时,用单大拇指控制操作杆,还是用拇指、 ...
大家使用遥控器时,用单大拇指控制操作杆,还是用拇指、食指共同控制操作杆?

楼主(2008-09-17):
大家使用
遥控器
时,用单大拇指控制操作杆,还是用拇指、食指共同控制操作杆?
看了一些飞行教程上教的用拇指、食指共同控制操作杆,我试了一下觉得有些难度,有时候不如单大拇指控制操作杆那样灵活。那么这两种指法各有什么优缺点?
单选投票
, 共有 172 人参与投票
1. 单大拇指控制操作杆
63.95%
(110)
2. 拇指、食指共同控制操作杆
36.05%
(62)

网友A:
单拇指不够细不够稳,但是快
二指动作可以做到非常细
以上是我的体会

网友B:
二指、单指共用。

网友C:
我也是二指禅

网友D:
老问题,一个指头

网友E:
一个指头

网友F:
有板板就用二指禅好,没有板板就用一阳指好。

网友G:
昨天模拟上用2指感觉不会动了

网友H:
二指,习惯了就好了

网友I:
请教前辈哥哥
小弟也非常喜欢航模,可就是刚刚接触,最简单基础的都不懂,想自己亲自动手做,这样更有乐趣所以想请教前
辈们几个问题:
1.遥控航模的遥控系统都有那些部分组成
比如:遥控器部分(遥控器+发射器+晶体)和飞机模型部分(接收器+晶体+调速器+电池+电机+舵机)
2.他们之间连接怎么连接或电路图
3.他们我要分别选购,怎么配比?
谢谢有耐心的前辈门!
mide-wu@163.com

网友J:
用大拇指控就行了,食指控其他开关

网友K:
习惯就好

网友L(2008-11-16):
两个手指比较好

网友M(2009-01-09):
还有人用意念遥控的

网友N:
准备改二指了

网友O:
我有的时候单指 有的时候两指 反正怎么舒服就怎么用。

网友P:
你说是一指禅厉害还是二指禅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