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度郁闷,原装亚拓球头扭断,大桨夹报废

楼主(2008-09-17):
感觉大桨夹球头有些磨损,就在网上买了包原装的亚拓新款一体球头来换,结果在扭到最后一圈的时候断裂,大桨夹报废。开始以为是自己用力过度造成的,到朋友处借大桨夹用时,又被朋友扭断一颗亚拓原装球头,朋友的一个大桨夹又报废,我注意到他扭紧螺丝的时候已经很小心很注意了,但还是断裂,不知道是我们用力过度还是亚拓原装球头的质量问题,不知有没有别的朋友碰上我这样的倒霉事。

网友:
我机身一个螺丝也是,直接拧断了,现在还在上面,也没法换了。

网友:
现在的东西就是这样~~都越来越没质量啦~~三鹿奶粉

网友:
我也买了一包,还没换,看了怕怕

网友:
  我也这样报废了一个。。。
据说有激光可以搞出来,不知道谁了解?

网友:
YT的球头的螺丝头太软,极容易断

我还是改成用螺穿过去的球头装的

网友:
大槳夾在組裝時,一定會使用防鬆膠

拆換時,建議加熱後,讓防鬆膠液化,避免螺絲斷裂

當裝上新球頭時,請先把防鬆膠清乾淨後,再重新上防鬆膠,以避免防鬆膠殘留無法擰緊

或球頭組裝不確實造成脫落或斷裂

如需協助,請與我連絡

网友:
用力过大。

网友:
楼上正确

网友:
这就是质量差,这个螺丝不算细,拧断绝对不正常

网友A:
楼上的,我用力过大的时候,固定马达的螺丝都被我拧断过。现在还留在马达上!!!亚拓的螺丝相当结实的。不是用力过大,绝对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一体的球头螺纹根部会有应力集中的问题,生产要非常注意才可以.
当然材质也很重要.

网友B:
亚拓的一体球头是用钢材质做成的

楼主牛

网友:
我的是摔断了在里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我用力过大的时候,固定马达的螺丝都被我拧断过。现在还留在马达上!!!亚拓的螺丝相当结实的。不是用力过大,绝对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你去把WING的马达螺丝用普通螺丝刀拧断给我看

网友:
有螺丝胶没必要那么大力。。。带上就可以了,而且铝的东西你指望他有多结实。。。。为楼主默哀。我也曾经遇到yt的质量问题,缺个关键螺丝。。。。好在离经销商近直接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去把WING的马达螺丝用普通螺丝刀拧断给我看

何谓 "普通螺丝刀"

亚拓、雷虎的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何谓 "普通螺丝刀"

亚拓、雷虎的算吗?

算  就普通1。5MM的 试下去把WING的黑社螺丝电机给拧断 那你就神了 呵呵

网友:
正常的镙丝有可能被拧断吗-_-!!!!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亚拓的一体球头是用钢材质做成的

楼主牛

鋼材就沒問題喔! 也有分好與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