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汽油机高手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08-09-17):
市面上可以买到各式样的汽油机,就算是全新机价钱也不是很贵。请问懂汽油机的朋友,这种汽油机和航模汽油机有何区别,抛开传动结构,只从功率,重量,结构,制造工艺上说说。

网友:
应该还是有区别的,等高人指点

网友A:
这个倒没研究过,似乎重量可能会偏重

网友B:
总的来说是马力重量比太小
有好事者会拿来改,去掉磁电机和其他碍事的东西,加装霍尔感应头和CDI,变成电子点火汽油机
但是总的来说还是太重,只能玩玩练习机

楼主:
能玩练习机也可以了,总算是用在航模上了!

网友C:
重量重、升功率小。

网友:
不知道是否模型专用的可以直驱,另外点火系统是否也不太一样?

网友D:
还是买航模专用的汽油机吧。

网友:
不知道动力伞用的是什么汽油机

网友E:
多数通用汽油机为磁电机点火,重量大,而且设计时对功率输出和油门随动性等指标要求很低。
专业航模汽油机在高速运动部件的材质、加工精度和化油器的选用上做了充分考虑,这是通用汽油机无法比拟的

网友E:
通用汽油机指的是园林机械、油锯等使用的汽油发动机
用的就是普通汽车烧的那种汽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