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怎么玩G35

楼主(2008-09-17):
我在换12FG前用9XII可以玩G35现在用12FG 2.4G版的怎么玩G35 遇到2个问题
问题1:方口线和以前的USB
模拟器
连好后插进控里控不会自动开机 以前9XII会自己开机的
问题2:12FG 2.4G版不能选择PPM PCM 模式 G35是不是一定要PPM模式才好玩啊

网友A:
 这个好象是个严重的问题,不过厂家可能觉得装备如此高级的玩家应该多半是不需要模拟器的

网友B:
Futaba貌似是不会自动开机的
方口线转换的是音频模式所以必须是PPM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