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7和DX6i的区别

楼主(2008-09-17):
很多人都想知道,为什么价格差距这么大。我也想知道,下面是从国外网站上抄的一些区别,顺带翻译了一下
DX7 is a converted 72mhz radio with high neckstrap attachment for balance with long 72mhz antennas
DX6i is a newly designed radio which I believe the neckstrap attachmentis properly positioned for balance with short 2.4ghz antennas

DX7是基于老控的外壳改的,用吊带不平衡;DX6i是平衡的
DX7 bind/range check button is located on the back-side of the radio
DX6i bind/range check shares the trainer switch

DX7的绑定、拉距测试安就在后面;DX6i和教练开关在一起
Dx7 trainer switch is selectable on either left or right 'rocker'switch and only works when pushing the switch in the upward positionwhich can be awkward
DX6i has a traditional trainer switch which is not so awkward

DX7的教练开关可选左边或右边的一个拨动开关;DX6i和通常的教练开关一样
DX7's other switches are well laid out for ease of use IMO
DX6i's throttle-hold switch is in an awkward position IMO - I wouldprobably have to swap it's position with the rudder d/r switch myself

DX7的其他开关排布比较好;DX6i没那么好,个人意见
DX7 has 3 flight modes on a 3-position switch
DX6i has 2 flight modes on a 2-position switch

DX7有3个飞行模式,DX6i有2个
DX7 has 7 channels which affords more function and/or mixing possibilities
DX6i has 6 channels which affords fewer function and/or mixing possibilities

DX7有7个通道,功能更多,DX6i有6个
Dx7 has hover throttle and hover pitch trim features which I don't know of anyone who uses them
DX6i has no hover throttle/pitch trims

DX7在悬停油门和螺距上有微调,DX6i没有,但这个功能实际上没用
DX7 has no throttle-cut button
DX6i has a throttle-cut button

DX7没有throttle-cut按钮,DX6i有
DX7 has selectable swash mix exponential
DX6i either doesn't have swash mix exponential or it just isn't selectable

DX7有可选的斜盘混控指数,DX6i没有
DX7 has 3 heli p-mixes and 5 airplane p-mixes with center offset feature
DX6i I believe has 2 heli p-mixes and 2 airplane p-mixes with no offset

DX7在直升机模式下有3个可编程混控,固定翼模式下5个,可以调节中点;DX6i只有两个,不能调节中点(注:DX7固定翼模式下应该是6个,这里应该是作者的笔误
DX7 has 2 menu systems accessed and navigated via several buttons whichyou have to press 2 at once to access one menu system and while turningthe radio on to access the other menu system
DX6i has 2 system menus as well both of which can be accessed andnavigated via a single scroll wheel/button at any time without havingto cycle the radio power

DX7有两套菜单,切换需要重新开机;DX6i在一套里面,不用重新开机

其他的差别,有人说DX6i的feel比DX7差,这个feel到底是指看上去的心理感觉还是手感不知道,但有人说Dx6i的手感基本上和DX7差不多;有人说DX6i的材料可能没有DX7好,但只是猜测,我看到的图片里面,DX6i的电位器看起来和DSX9一样,是圆形的,而DX7是方形的,具体哪种好我也不知道。
这是DX6i的:

这是DX7的:

这是x9303的:

从rcgroups的反应来看,DX6i似乎有一些小问题,比如好几个人的微调按钮坏掉了;有人提到压液晶屏会失控,原因是下面的电路板焊接不好,可能是个体差异;有人提到不关机直接拔电池系统会坏掉,要返厂重新设置(忘了在哪看到的,后来找不到了)

各位有什么体会可以畅所欲言啊

网友:
什么 没图

网友:
后面二张没图(看不到),讲的好学习了

楼主:
现在应该能看见图了吧

网友A:
第一段是胡说八道。DX7怎么可能用72MHz的天线。看看照片就知道了。

DX7和DX6i的价格差别并不是那么大。

国外市场上,DX7,带AR7000,4个DS821舵机,1000mAH镍镉接收电,开关,卖$329; DX6i,带AR6200,其它啥也没,$179。DS821+电池,约$80,也就是说,真正的控的差价只有不到50米元。对于一个入门级的6通控和一个中档的7通控,这个差价很合理。

网友:
LS这是国外的价啊。国内DX7 $329好像不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段是胡说八道。DX7怎么可能用72MHz的天线。看看照片就知道了。

DX7和DX6i的价格差别并不是那么大。

国外市场上,DX7,带AR7000,4个DS821舵机,1000mAH镍镉接收电,开关,卖$329; DX6i,带AR6200,其它啥也 ...

DX7的外壳以前是用72MHz天线的壳子,所以吊环的位置不对,又没说DX7本身是用长天线的,呼唤理解力

国内DX7带AR7000和4个舵机的2600,舵机能卖500块,AR7000比AR6200贵150块,算下来DX7比DX6i贵750块钱,而DX6i单控本身卖680,还是贵一倍多。

DX6i+AR6200的批发价也就65美元一套;当然,DX7一套的批发价是120-150美元,10套起购,印尼

网友A:
恩,国4级的水平不能要求太高啊。

原则上电子产品零售价不会超过出厂价的一倍。太离谱的话,产品的来路就可能有问题了

国内dx7价偏高,dx6i价格和国外差不多持平。

网友B:
 怎么看都是dx6i 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国4级的水平不能要求太高啊。

原则上电子产品零售价不会超过出厂价的一倍。太离谱的话,产品的来路就可能有问题了

国内dx7价偏高,dx6i价格和国外差不多持平。

通用电子产品利润不高是肯定的,比如手机什么的,但扯上模型两字,就说不清楚了。
dx7价偏高可能是因为大家比较推崇,心理价位高一点,另外dx6i的卖相不是太好。

有没有哪位知道更细节的信息,比如做工、材料等的差别?

网友:
好贴 顶了 在用dx7,正要给我弟弟弄个6i让他初学

网友(2008-12-18):
我看淘宝上DX6I卖1080一套啊。怎么比在国外卖的贵那么多啊!

网友:
DX7的設計比DSX9新.......DX7电位器也比DX6i及DSX9好  DSX9和9Xll根本就是數前的設計

网友(2009-05-20):
引用 网友B:
 怎么看都是dx6i 划算

Horizon Hobby公司宣布召回航空模型用无线电发射器 --航空模型用Spektrum DX6i无线电发射器

http://www.stdjia.com/?action-viewnews-itemid-2186  还是先想好

网友A:
ls好像是厂家吧
一般行业的规矩是不在公开场合评论竞争对手的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ls好像是厂家吧
一般行业的规矩是不在公开场合评论竞争对手的产品

无语了,我是,可我没评什么,召回的产品你买就是了,我只是告示你有这么回事

网友:
召回DX6I是几个月前的事了,有问题的大多都换了,据说现在已经断货了~

网友:
用过DX6和DX7

DX6的整体质量是赶不上DX7的

DX6的菜单易用度也是赶不上DX7的

虽然是单滚轮,,但是实际操作螺距等反复菜单选项调整的话,还是很繁琐

可能是我DX7用惯了

拙见!!!

网友:
国内的DX6I也召回吗?

网友C:
我那儿换控的好像都是DX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