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看了一遍BOB的教学,一个问题

楼主(2008-09-17):
重新看了一遍BOB的教学,问一下老鸟
,,
第一种:
螺距设成0%---100% -11 +11 十字盘行程设成65%
第二种:
十字盘行程设成100% 螺距设成25%---85% -11 +11
刚开始不懂,设成了第二种,,,我的是6EXHP,我想和控没有关系吧,是一个思路问题,,,哪 个对于控制精度会高一点呢

网友A:
第二种:十字盘行程设成100% 螺距设成25%---85% -11 +11
原来没注意看到还有这个设定办法啊?

网友B:
同问,等待老鸟的解答

楼主:
版主呀,,我是6EXHP,,默认的总螺距就是100%,,可以在正100%到负100%调整,,,看那个教学录像里,就是调了总螺距,只不过教学片里控的默认为50%

网友C:
但从使用的动作范围的数据来看,第一种用到了最大动作范围的65%,
第二种只用到了最大动作范围的60%,因此第一种比第二种的动作精度要高些。

网友D:
顶了,我也正设一下呢,呵~

网友E:
二种达到的效果是一样的,更倾向于调螺距混控比例,这样在拆机重新效准后,只调一个参数,就可以和原来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