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可以清掉螺丝胶啊

楼主(2008-09-17):
酒精?汽油?天那水? 大家是怎么弄的啊

网友A:
原帖由
zqn
于 2008-9-17 22:31 发表
酒精?汽油?天那水? 大家是怎么弄的啊
用酒精就可以容易的清掉了,汽油的味太大。

网友B:
拿个打火机烧,加热试试,不行别找我。呵呵

网友C:
我都是用打火机烧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