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7控的保险丝烧了

楼主(2008-09-17):
大哥大姐,问下DX7里面的保险丝就是多大的????我的保险丝烧了,不知道买多大的,0。2A的上去就开不了机!!!高人告诉我,谢谢谢谢

网友A:
看保险管上面都有写的,一般是2-3a吧

网友B:
2楼正解
3a fl 250v玻璃管的 貌似是什么sp牌的
我的也烧过 你的怎么烧的?我的是莫名的,不过我自己改过手.可能碰到那里了,后来换了就没事了
我去电子市场买,人家说进口的同规格的很少,没有买到,买了几个国产的同样规格的 2-5毛一个,F应该是fast L应该是low,就是速溶和慢溶,我也不知道那个好,平感觉飞的时候还是别太速溶好呵呵,后来他们说陶瓷的比较好,就买了陶瓷的换上了,其实好处就是不容易炸其他应改也没什么1-2元左右,一直用到现在庆幸还没事呵呵

楼主:
我也是该手的时候烧的

网友B:
我是改完了以后都没有问题了 过了好几天了 忘记有没有又打开过了,就烧了 估计是短路了

网友A:
我的Max66也烧过,打开发射换了就好了!!!

网友C:
其实无所谓的,如果买保险丝麻烦,就用一根细铜丝焊好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