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入手004~ 感受+ 一堆问题~!烦请老手老鸟~

楼主(2008-09-18):
入了004,练手,作为进化450的过度机。
之前飞过两架LAMA,第一架1分钟炸碎,地上飘了会,然后上去,碰树,下来,控还不关油...烧MOS...
然后马上第二架,模拟器熟了才真机。
现在可以在拥挤的房间内,1米见方的范围稳定悬停,
当然JJ调的比较稳,稳定后能脱控7秒左右,航线,动作都熟练。
现在买了004~ 2天了~ 仿佛回到了新手LAMA的时期~...
现在对尾悬停不稳定,有时在十米范围内乱飘,有时能在自己面前停上5秒,然后走掉,继续乱飘...
------------------
OK!问题来了~~~
------------------
1,004副翼出厂是0度,是否有必要往下来点角度?
2,004在空中轻微左飘(不是起飞瞬间),我微调副翼向右,以抵消尾浆的横推力,
      但是机机在静态下十字盘就不是左右水平的了~ 这样正常么?
3,现在空中稳定悬停后,2秒钟后就会开始乱飘,004可以脱控多少秒才算调整好?
4,标准450的3D机机,不做特技,不拨倒飞开关的情况下,是否象4通机一般操控?比004稳定好飞么?
5,3D机机想要倒飞,如何操作?
      (不知我猜的对否,飞机往后拉,机头开始上抬,然后拨倒飞开关,飞机仰头翻身。反之,机尾上抬,前扑翻身,左右亦可?)
6,倒飞状态下,除了不放开倒飞开关,其他操控是否和正飞状态一样?
7,在高空~如果我将004副翼满舵,机机会翻转失速坠落吗?标准450是否也会?
------------------
呵呵~  一肚子古怪疑问,是玩LAMA都不曾碰到的~ 希望大虾们能回答的细些~

网友A:
1,004副翼出厂是0度,是否有必要往下来点角度?
副翼应该就是0度的
2,004在空中轻微左飘(不是起飞瞬间),我微调副翼向右,以抵消尾浆的横推力,
      但是机机在静态下十字盘就不是左右水平的了~ 这样正常么?

正常,悬停的时候必须右倾,因为要抵消尾桨向右的推力,
3,现在空中稳定悬停后,2秒钟后就会开始乱飘,004可以脱控多少秒才算调整好?
这种4通道的相对450来说比较发飘,桨的转速慢,陀螺效应小,450的比较稳定。(正常来说越大越稳定)
4,标准450的3D机机,不做特技,不拨倒飞开关的情况下,是否象4通机一般操控?比004稳定好飞么?
450的比较稳定。(正常来说越大越稳定)
5,3D机机想要倒飞,如何操作?
(不知我猜的对否,飞机往后拉,机头开始上抬,然后拨倒飞开关,飞机仰头翻身。反之,机尾上抬,前扑翻身,左右亦可?)
应该是先把开关转换到3D模式(油门摇杆变成了中点油门量50%,上端和下端分别是100%,而从中点向下拉油门摇杆时候,螺距是由0度到负10度变化的,从中点向上推摇杆时候,螺距是从0度到正10度变化
6,倒飞状态下,除了不放开倒飞开关,其他操控是否和正飞状态一样?
实际上飞机的动作和你发出的指令只有油门杆的操作有点区别,其他的都一样,只是从感观上不大一样,飞机机体的相对空间位置、方向都要现场分析判断,决定发出怎样的指令。强烈建议弄个模拟器(谁用谁知道啊
7在高空~如果我将004副翼满舵,机机会翻转失速坠落吗?标准450是否也会?
当桨朝下的时候可以收点油门,以免桨把飞机拉向地面,再次翻正的时候再及时加油门,可以做到翻滚,450的同理,不过如果转到3D模式就可以不掉高度了,因为桨这时可以带负螺距加油门、下拉油门杆就可以在桨朝下的时候使飞机上升

网友:
楼上的朋友解释的非常详细

   建议LZ多练吧  单桨和双桨是两回事的飞机。。。。。。

网友:
二楼的朋友人才啊
出书吧,我第一个要

楼主:
感谢二楼的XD~!!   解惑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油门摇杆变成了中点油门量50%,上端和下端分别是100%

- 也有油门在3D模式下设置恒定的,完全靠螺距控制升力大小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