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在任何时候都没有甩尾的朋友

楼主(2008-09-18):
不管是正飞还是3d模式,不管是急加油门还是急减油门,不管是最大油门还是最低油门,不管是快速航线还是快速后退,不管是刷锅还是彩虹,尾部都奶牢牢的锁住的朋友有吗.

网友A:
应该没有的吧

网友B:
我估计轴传的应该可以

网友C:
有,国外高手都这样的

网友D:
我们飞的飞机 都得调成这样 不然 杂飞3D哦

网友E:
大机好象可以做到

网友F:
一般常见的3D动作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但不是所有动作都能做到这一点,
尾浆的推力是有极限的, 当飞机横向气流速度超过它的极限时,一定会甩尾. 不信做个副翼方向的高速俯冲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