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山寨机 高抬贵手

楼主(2008-09-18):
我希望2.4g山寨机慢点出。

本来用2.4g的一个好处是不用担心同频干扰,但是不按规则办事是国内产品的一大特点,随便加大功率,不考虑旁瓣干扰,在2.4g用宽频或模拟方式发射,都有可能。

这种情况下,如果你用2.4飞,边上来个宽频大功率模拟的2.4,被射下来的几率比tmd用普通FM72M 35M 40M的都高。

行行好,等你们弄清楚了2.4g的技术关键再出设备行么?

网友:
不需要弄清楚,有标准模块,他们不可能自己开发2.4G RF模块的(也没有这个技术)

楼主:
模块不一定是标准的。

2.4g模拟无绳电话用的也是模块,试试看在它边上用2.4Gwifi或者遥控设备;或者在2.4g的监控摄像头边上试试wifi或者遥控设备。有设备的话可以测一下在这种环境下的误码率就知道了。不过山寨机厂家是不会在乎滴。。。

网友:
自动碰撞检测肯定会有冲突和误码的, 只要正常通讯能在指定时间内完成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是你先把原理搞清楚再说!

楼主:
不知道ls指的什么。

看到有做广告的,只能容许七十多个同时使用。普通72m都可以做到50个,真是无语。

网友:
支持老金,我去年也发帖说过:
2.4G的出现将大大降低遥控设备的开发门槛。。。

从山寨手机标榜60分贝的铃声来看,山寨2.4G完全可能不顾别人死活

楼主:
哈gale兄弟5和3两边同时作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ls指的什么。

看到有做广告的,只能容许七十多个同时使用。普通72m都可以做到50个,真是无语。

不同的技术可同时使用的容量不尽相同。

遥控用途目前有二种主流的2.4G技术,  多频点码分发射和跳频点码分发射, 前者会在随机的多个频率点清单中发射同样的数据, 后者会检测频点占用情况,随机挑选空闲的频点发射, 因为2.4G的报文极短, 小片分块发射, 所以长时间堵塞的机率较小。

网友:
不用担心的吧? 山寨手机也乱不了正规军啊.

楼主:
前不久一大批山寨机在巴基斯坦出事,检测发现它们用的是同一个imei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是所谓三码或者五码机   就是冒充正规军的山寨  纯山寨不会那样的

楼主:
跳频发射不必检查通道状况。跳频始用于军事技术,设计上假定一部分码会被干扰掉而接收机仍旧能恢复。而且遥控器检测通道状况没有实用意义,因为接收机在几十几百米开外,要检测也应该检测接收机附近的通道状况。

楼主:
5和3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2.4G非常容易失控!特别是飞固定翼的时候!危险!我的2.4G设备都尘封在家里的床下了。看着那些说换2.4G的朋友。我真的汗一把!

能不能具体介绍一下经验啊,很可怕的说。

我正打算扩大自己的2.4G队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2.4G非常容易失控!特别是飞固定翼的时候!危险!我的2.4G设备都尘封在家里的床下了。看着那些说换2.4G的朋友。我真的汗一把!

这们朋友说的有点太夸张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G非常容易失控!特别是飞固定翼的时候!危险!我的2.4G设备都尘封在家里的床下了。看着那些说换2.4G的朋友。我真的汗一把!

什么型号的接收机?

我的6个都没有问题 (严格说小问题也是有滴,另文介绍)。

网友:
目前的2.4G山寨控,没有用模拟的2.4G模块的吧。目前taobao上用nrf2401做的2.4G模块多了去了。就连ASSAN的2.4G高频头都是采用外购的带PA的nrf2401模块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