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2 14 换电位器

楼主(2008-09-18):
f的12  14遥控器很好用 但是就是遥控器电位器不耐用   一般半年就要换掉 可能没换的就是打油进入电位器 一个遥控器搞得到处都是油       而且电位器不好了 中立点也很容易跑掉  太郁闷!!!!!!!
  好不容易找到了这样的原厂电位器 换掉!!!这样又可以用一年了 半年后打油在用半年!!!

调整大小 电机

用剪钳剪掉!! 不然很容易烫坏电路板

用剪钳剪掉!!  不然很容易烫坏电路板

调整大小 电机

原装电位器 一个坏 一个全新

原装电位器 一个坏 一个全新

调整大小 电机

焊掉3根线 取出电位器的电路板

焊掉3根线  取出电位器的电路板

调整大小 电机

拉出3根线换油门或者升降的电位器

拉出3根线换油门或者升降的电位器

调整大小 电机

剪掉后的电路板

剪掉后的电路板

调整大小 电机

焊接好

焊接好

楼主:
然后用效对程序重新效对后   swash ring 升降和副翼中立点为0了     遥控器又恢复青春了!!!

网友:
好帖,下次灯光打亮点

网友A:
不是说原厂电位器很耐用的吗?怎么只用一年就要换啦?

网友:
这么高档的控电位器也不耐用?哎...
传说中一套控用10好几年的都是供着的么?

网友:
  我的老futaba确实用了很多年了。没有换过电位器!!!

网友:
我也一直被這個電位器困擾
半年就要拆開清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原厂电位器很耐用的吗?怎么只用一年就要换啦?

看这个电位器很小 很薄 但是精度高和以前的电位器都不一样    有了精度的提高  耐用度就差了          按平时飞1秒修正3次以上  加上模拟     半年时间 这个电位器算是很耐用了 !!!                可能用过这个遥控器都应该知道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主能说一下,哪里能买到这个原厂电位器?我也要换!

网友:
对,重点就是这个电位器,在哪里有得卖,,,

网友:
我都想知道原装电位器哪里买,什么牌子的

网友:
对,在哪买的?

网友:
先收藏了,同问那里买?

网友:
同问电位器什么价格?哪购买的??先谢过了!!

楼主:
这个电位器很不好搞到的  托人在小日本搞了点    太麻烦了

网友:
我要20颗

网友:
murata的,村田电器,应该不是很难买,以模型的价格murata的东西应该还不算贵

网友:
村田SV01角度传感器,10k ohm,旋转寿命1百万次,另外号称可以防止液体进入,不知道lz怎么加油进去?

网友:
搞到手了!从香港买了25个!够贵的了一点也不便宜呀!!!一个30元哦!
还有寿命说明书上写着是一万周!一百万是测试寿命,一万周是保证寿命!

网友:
30块一个还嫌贵,村田的东西都是这个价哦

网友B:
贵了,这个东西也就1.X 美元!考虑到其它问题卖10-15元左右是合理的!另外感谢楼主以合理的价格出让了几个给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贵了,这个东西也就1.X 美元!考虑到其它问题卖10-15元左右是合理的!另外感谢楼主以合理的价格出让了几个给我!

是被坑了!!如果要是15元的话我就不会嫌贵了!!这个价比较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