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以下大家X6充电器那里能维修?

楼主(2008-09-18):
因朋友自作聪明用X6给单节锂电充电最后部小心造成锂电完蛋,
充电器
故障 。
故障现象是开机正常,调整参数都正常但是在给
电池
充电的时候不管设置多少充电电流开始充电的时候都是输出4A以上 。
请知道修理这个充电器的地方告知以下本人。
谢谢大家

网友A:
我已经PM你地址

网友B:
难道X6不支持单节锂电充吗?

网友C:
X6不能充单节锂电,没这项功能。可以当成三节镍氢充,修改参数。

网友D:
引起问题可能是MOS管或1AM/2A找厂家帮你可以修好.!

网友E:
X6不能充单节锂电,没这项功能。可以当成三节镍氢充,修改参数。
=======================================================
不建议这样做,镍氢与锂电的充电方式完全不一样,你的锂电一挂一个准,比较两种曲线就可以看出来,并且截至电压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