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给参谋一下450级的陀螺仪和尾舵机

楼主(2008-09-18):
准备用GM730+Arced D591,但网上对D591的评价比较乱,怎么说的都有。有用过的朋友说说,这个组合怎么样?当然,FUTABA的组合最好,可是价格是这个的两倍多啊。另外,现在市面上D591货好象不多,如果不用D591,请问和它同样档次和价格的产品哪些较好?实在不行,只能用辉盛9G先对付了。
谢谢!

网友A:
401+9257或9650 王道

想节约就:(其实亚托的套装不错但是新手还是算了)
(GM730或0704B)+(DS520/MKS311/56HB)

再想节约就:
(0704A或GM700)+(随便)

还想节约就上双浆吧

网友:
呵呵!~尾舵机主要考虑的是力量,其次是速度,591在这两方面都很差,尤其第一项!

730+9257就可以了
或者730+DS520

网友:
LS说得没错!591不建议购买!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我是这样感觉,假如不做暴力3D飞行(仅做柔和的翻滚和倒飞),0704A+一般速度的舵机,就可以了。甚至用不带锁尾的0704也照用。

网友:
INO-LAB的舵机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1+9257或9650 王道

想节约就:(其实亚托的套装不错但是新手还是算了)
(GM730或0704B)+(DS520/MKS311/56HB)

再想节约就:
(0704A或GM700)+(随便)

还想节约就上双浆吧

您说的亚拓套装就是这个吧:RCE-600 锁尾式陀螺仪组.套装(RCE-600+DS520),这个价格和GM730+DS520一样。为什么新手不适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这样感觉,假如不做暴力3D飞行(仅做柔和的翻滚和倒飞),0704A+一般速度的舵机,就可以了。甚至用不带锁尾的0704也照用。

是,我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会做暴力3D。人老了,玩不了那么猛的。但因为是新手,经验很少,希望机子相对而言稳定一些,调试不要太困难,所以陀螺仪还是想用锁尾的,就看舵机的搭配了。太过豪华的组合没必要,但又担心舵机太烂发挥不出陀螺仪的性能。

楼主:
我理解,对于不是暴力3D飞行,尾舵机的力量似乎比速度更重要。不知这个理解对不对。

网友D:
我的450是这样配置的:斜盘舵机为INO-LAB的D202MG(之前用65MG),尾舵机是Futaba的S9650,陀螺仪是401,用起来非常棒。

网友:
舵机建议DS520。(我的选择)
陀螺仪 根据价格 pg800   401   730   再往下降就不好控制了。

网友:
DS520确实不错!性价比高!

网友:
尾舵速度第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450是这样配置的:斜盘舵机为INO-LAB的D202MG(之前用65MG),尾舵机是Futaba的S9650,陀螺仪是401,用起来非常棒。

202MG好用吗

网友:
都说65MG现在大不如前了, 想买202MG

网友:
730+威盛9g或者ESKY0508,有米上401+9257,520舵机也不错~~~

网友:
俺的是401加262,不错

网友:
省点就二手401+全新DS520        贵点就全新401+9257  相信我没错的

网友:
没用过。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