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大家是否司空见惯?

楼主(2008-09-18):
配置,天9,固朗套装,斜盘
舵机
辉盛3个;状况描述:打开天9,接通飞机电,三个舵机总有一个或者两个上下快速发抖,过一段时间或主动去动摇杆,状况停止;飞机上天后,大桨切风的“呼呼”声内伴随着“仆仆”声,用眼睛看俯视翼面,“抖动厉害”,还是舵机抖舵的原因;
修理:把接收机打开;没用,接收机良好
把舵机打开;没用,舵机运转良好;
结果:十字盘虚位越来越大,整机到处有松动;
请各位医生看看有良方吗?谢谢

网友A:
换个2次变频的PPM接收或者原厂的PCM接收再试!
还有就是T9的高频头容易松,检查下了

网友B:
换其他牌子的舵机.

网友C:
我觉得抖舵一般都是发射和接受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