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飞行电池寿命问题(刚才发错地方了)

楼主(2008-09-18):
一般质量的2200MAH电池、C数实打实有15以上、加上正确的充放电,飞暴力3D能飞多少次循环?

我只知道,这种电池如果只飞悬停或航线的话,平均电流大概只有9~10A(初始只有8A左右),每次飞11----12分钟不成问题。假如长此以往电池的寿命能用大几十、甚至上百个循环也不在话下。我估计,如果飞暴力3D的话,飞行时的耗电量(或者平均电流)是悬停/航线的三倍左右,每次一般也只能飞3分钟左右。假如老这样飞的话,电池到底能用多少次循环?哪位老鸟大侠有切身体会?

网友:
我回答了半天,你咋又发到这来。说的还不明白吗。

楼主:
不好意思了,因为我不知道那是不是你的切身体会?你也明说了自己不知对否。

网友:
150个循环。

网友:
航模用的电池现一般是锂聚合物电池,它的优点是:1、单体电压高,3.6V~4.2V。 2、安全性更好些。 3、重量较轻。 4、体积较小。 5、内阻较小,放电率较高。 6、容量较大。航模特别是电直用的锂聚合物电池由于放电电流大,所以循环次数一般只有100次左右。有些模友说自己的循环次数达到300次,我认为那只能说是个案,普遍来说是达不到那循环次数的。

网友A:
大电流放,标称C数放,一般是100次以内

楼主:
“100次以内”,能否达到小电流(悬停)的一半次数?

引用 网友A:
大电流放,标称C数放,一般是100次以内

网友:
暴力3D 50循环飞行时间基本不变,到100循环能保有70%的时间就很不错了。

如果每次就只放出70%以内的电,100循环应该很轻松,提前是电池C数容量不虚标。

网友:
实测电流,普通航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