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电调问题,要崩溃了

楼主(2008-09-18):
更换了2个电调,2个电机,2块电池现象都一样,极度郁闷,求教:
用100A电调+5S1P电池+GS4250飞阿波罗50EP,一直很好,突然有一天,起飞前安装好电池,打开发射机\接收机,电调没有发出声音(以前有自检声音),油门没有任何反应.
以为电调坏了,更换1个60A的电调,正常,但是起飞后很快保护了,电机转速降低到停止,迫降....
证明电池、电机、接收机、发射机都是正常的。
于是,买了个新电调100A v3.1,还是一样,接好后没有任何声音,油门没有反应,但是2个100A电调用编程卡设置都正常。
按照说明书说,可能是接头有问题,但我确认电池、电调接头很好,刚焊的,用万用表量了,没有问题。
真实急煞了

又没有遇到类似情况的,请高人指点

楼主:
奶奶的,终于找到原因了

网友:
啥原因?学习下!

网友:
没有遇到过,就算有也记不清楚了,楼主说说是啥子原因撒~~

网友:
找到原因了为什么不说出来?下次别人再碰见同样的问题也可以少走弯路啊

网友(2008-11-10):
为什么不说出来

网友:
建议楼主分享一下心得

网友:
一看就属于那种非常自私的人。

网友:
楼主这样的态度以后还怎么让大家给你提供帮助啊?有经验拿来分享一下吗?有问题了知道上帖求助了,找到解决办法就闷不吭声了?

网友:
楼主不仗义!

这个可以从两个方面检查:
1.电调是否校正过油门行程
2.电池是否有电。不要只测空载电压,应测工作时电压。

网友:
据我猜测,lz是用100a的电调的时候忘了接马达了

网友:
大家不要问了,LZ肯定是出低级错误了 。

据我估计,应该是遥控电池不够电了,
所以电调保护,

我经历过这种情况,,,

网友:
我遇到过这现象,经检查是外置UBEC不匹配造成的,有的外置UBEC接电调端没有5V电源输出,只需将外置UBEC接电调端的中线与接接收机端的中线连接就行。

网友:
请楼说说一下原因呀,我也有一个好盈的30A,上天后发现电机转动不正常,下来检查发现电机转动一卡一卡的,插电时自检声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换一个电调就没事了,回来再检查电调又没事了.搞不懂

网友:
lz不够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