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只能离地半米,请前辈指教

楼主(2008-09-19):
我的拉马内轴有点弯了,为什么就飞不高了?是这个原因吗?换了金属件,换得时候内轴有点变形,现在换了
电机
和
电池
还是飞不高,只能离地半米左右,还有什么原因,谢谢高人指导

网友A:
楼主你卖吗?如果电池好着就是那个原因

网友B:
1、可能轴弯了,影响了升力。
2、摔过吗?可能是电子器件出了问题。
3、把机体拿在手上,感受升力大小。如果升力不大,看看桨叶是否正常。
其他原因,还是靠你找寻了。
玩的过程主要就是享受如何解决问题,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