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到了床可都是三相的怎么办?帮帮我吧。

楼主(2008-09-19):
我搞来了车床,铣床,磨床,刨床,锯床等等,但都是三相马达,原我打算三相电入火的,可申请一算要收我一万多的入火费吃不消啊,我只是玩玩的又不是弄来赚钱,投1万多钱就入个火心里不忍,现来求助各位兄弟有什么别的方法能够解决这问题,先谢谢啦。

网友A:
使用中,功率不大的马达可以加个电容,用单相电直接用!要求有一定功率输出的,最好还是用一个单相220转三相220的变频器。电机接线要改成3角接法。一般用用是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装变频器

网友D:
找个专门修电机的让他给你改成2相的就好了。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加个电容改几下线的接法。

网友E:
两相电用在钻床锯床为题不打,但是铣床和车床上就没力了!个人意见!

网友F:
车铣磨刨锯等都搞了,搞个变贫器就不需要请电老虎入室了

网友G:
我这也是相同的困难……
修电机的说那个电机不能改动……
380V是唯一办法……

网友:
我今天又走了关系答应5000元内能接受,他们过几天给我回复,如果能就好了,实在不行上变频器了,谢谢楼上各位兄弟给的帮助指导。

网友H:
大功率的最好还是380V

网友I:
反正是新的 卖了买220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