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G4的问题

楼主(2008-09-19):
请教一下G4的问题
我刚买了G4,是SIM X9版USB接口的
模拟器
,我用的
遥控器
是JR 9XII,安装G4的过程很顺利,点击G4 Launcher图标进入并输入相关序号后到Loading Airport画面时出现了Error对话框:Error creating effect ProrDisk,按确定后G4程序就退出了。请问各位大大,这问题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换个目录重装一下,看看你以前是否装过其他版本的G4

楼主:
我在笔记本上安装G4,用起来很正常,但在台式机(联想,AMD3000+,内存512MB,集成VIA/S3显卡、声卡、网卡)就没办法使用,我格式化C盘并重WINDOWS XP也不行,郁闷。

网友B:
可能显卡不支持

楼主:
可能是显卡不支持,看来要升级电脑了。

网友C(2008-10-24):
“我的文档”的链接里也不能有中文名 换深度的系统 那个和原版的比较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