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绕电机的困惑

楼主(2008-09-19):
自己绕电机的困惑我的是12槽外转,14块磁铁
按照下图绕发,用0.5mm的线每槽绕15匝,绕好了以后发现6个出头线和电机电枢的多层铁片整体电阻都很小,在2欧一下,请问是不是漆包线在绕的时候弄破了和电枢有接触造成的,谢谢

楼主:
要是绕的时候弄破了使漆包线和电枢有接触怎么办,谢谢

网友:
线与钢片应该是绝缘的,电阻很小或导电,拆了换线重绕

网友:
漆包线和硅钢片短路了,只能重绕。

网友:
如果你的转子矽钢片没有镀绝缘粉(绿色的那层东西),在绕线的时候是很容易把漆包线弄破的。
可以自己把转子浸绝缘漆,这样会好一些。

网友:
只要转子矽钢片没有与线圈的6个头短路就正常,电阻小但阻值基本一致就正常.

网友:
只要转子矽钢片没有与线圈的6个头短路就正常,电阻小但阻值基本一致就正常.
如果转子与线圈的6个头有轻微短路就浸绝缘漆烘干后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电阻小很正常,正常工作产生敢抗电阻会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