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配置

楼主(2008-09-19):
自己已开好模,准备上条82CM警艇。电机用飞速达内转子无刷540-3660-9T,电调125A。用4mm软轴,请问该用多大的浆(半浸浆)?另外水舵要用多大的,95mm的还是150mm的?请大虾指教!

网友:
不知道你的船是想随便跑跑玩还是要追求高速,如果是82CM的O级艇的话可以用到B3674的电机了,不知道电机的KV是多少,个人建议可以找只直径稍大些的塑料桨,例如38MM的,边跑边修,修合适以后换个金属桨,不容易坏.船尾部高的话就用长一点的舵,矮就用短一点的,要保证足够的吃水,否则侧装的舵转左弯会有困难

网友:
楼上建议没错,该用B3674   电机KV 取决于你的电池配置 电机的功率和转速成正比,一般安全转速配置在50000转为宜   浆选用的螺距和直径跟电机KV和电池放电 又有很大联系, 每一条快船都有一个共性: 电池和电机的性能发挥到极限!   如何找到极限是我等船民都在追求的事 楼主慢慢来吧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指教,我的电机是B3660,KV2726,4000amh  25c  11.1v 锂电,速度达到70以上就可以。船体尾部高度是10cm。再次请教该如何配置。

网友:
82cm的船用3660有点小了,而且2726KV的电机要跑高速得用5S锂电,11.1V电压不够

网友:
船体尾部高度有10CM,此船设计就不是用来跑高速的,建议楼主先用此配置随便玩玩,掌握技术后再换装备,到时候这条船还可以做休闲的玩,或者做救援船也不错

网友:
那这种船一般可以到多少速度勒?

网友A:
估计也就四五十的样子,还要看整体重量,还有装配和调整的手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也就四五十的样子,还要看整体重量,还有装配和调整的手艺了

看到这个结果虽然很伤心,但还是想继续做下去。另外船体模具也改了,船长80cm,船尾高度增加到12cm,船体宽26cm。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上个图来看看啊

网友:
我也想做

我是新手,也想做

网友:
请各路神仙帮我看看(有图)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354e66b77c3af.jhtml 淘宝上的,外形很漂亮!长104cm 宽30左右,单电机水冷有刷750电机。7.2V镍氢3600ma 有舵机,动力和方向都是非比例, 原船全重3kg左右。速度20km。  我看中了它的外形,想买来改改(无刷电动),跑个45-50km左右,可行吗?怎么个改法?大概要多少成本,望各位神仙不吝赐教,或者加个Q 121965418   我是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