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壮烈牺牲了、亚托也跟着自杀了!

楼主(2008-09-19):
好盈壮烈牺牲了亚托也跟着自杀了!
     话说当日,在一个艳阳高照的上午,我提着我的爱机,高高兴兴的来到公园飞我的飞机,一切准备就绪,打开遥控器 插上电池,滴...     滴.  滴.  滴.启动OK,开始飞行,这时候只闻到一股味道,心想 这是什么味啊,那么难闻,想捉住鼻子,可是没有多余的手啊,郁闷!2秒钟后一看,糟了我的飞机冒烟了,赶快降落(当时的飞行高度只有两米多高),下来一看才知道原来那难闻的味道是从我的飞机上传出来的,是电调烧了。 不由郁闷啊,悬停怎么会烧坏电调呢?????????????? 有图为证!
            未完待续.................................................................................

网友:
呀  怎么弄的

网友:
未完待续.................................................................................

网友:
没有你,我也活不下去了,结果。。。。。。亚托自杀!~~~~~~好感人的~~~~

楼主:

第二回合开始上场!

     好盈的电调我是调查不出“死亡”原因了 ,烧成那样好盈估计也不会给维修了,就不管了,换一个吧!用上V2的原装电调(35A)。
    今天又是一个好天气,只不过时间是在下午了,今天刚好有个哥们也在,就和我一起提上飞机出发,到了目的地弄好先飞了一会航线,没啥问题,就翻了几个跟头,多翻几下,也没啥事情(此时已经飞了3块电池了)。换上第四块电池,我哥们接着飞,飞到一半他来电话了,就把飞机停下来,我看哥们在接电话,我就打算自己飞,可是,这时候问题来了,发现飞机启动不了了,慢推油门,再慢点推,还是启动不了----得---换个电池吧,换个电池,干脆就是不检测,马达一点反映都没有,舵机供电还是正常的,不管怎么弄就是不行,外表没有一点坏的痕迹,有没有哪位大侠知道是什么原因?还有好盈的那个还能不能起死回生?这下好了,亚托也翘了(分析---估计是自杀)。

网友:
看看是不是电机的问题呀

网友:
估计有个MOS管坏了换个就好

楼主:
电机没问题啊,我换了电机的!换个调速器就什么问题都没了!还是调速器问题,只是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网友:
会翻3D呀。羡慕。

网友A:
好盈坏电调可以便宜点卖给我!
便宜就好
亚拓的那个 不想要的话 也可以便宜点卖给我!

想便宜卖可以短信 联系
或加QQ 19446579
正在学习单片机中 十分想找个 数字设备练手

网友B:
你好

你的好盈我负责免费帮你修好

网友:
事实证明,机体结构有问题。
高速转动时才会体现出来。好盈,不是最好的,所以一下就挂了。亚托的好点,但也没坚持多久。
查一下,在旋翼旋转中会干扰旋转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好盈我负责免费帮你修好

这位仁兄你真是个好人,我看那个电调应该修不了了,板子都烧烂了!就是不知道亚拓的是什么问题,没有烧坏的痕迹,就是不能启动马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盈坏电调可以便宜点卖给我!
便宜就好
亚拓的那个 不想要的话 也可以便宜点卖给我!

想便宜卖可以短信 联系
或加QQ 19446579
正在学习单片机中 十分想找个 数字设备练手

烧的那个你想要就拿去,不用收费! 加你的QQ还要手机号码啊!

网友C:
亚托电调估计程序有问题,把好赢40A和亚托电调快递过来,我免费帮你修!

网友:
这么多热心人啊。全都伸手帮忙修 热泪盈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亚托电调估计程序有问题,把好赢40A和亚托电调快递过来,我免费帮你修!

太感谢热心人了,实在是抱歉,那两个东东已经给另外两个模友去修了!谢谢你!

网友:
飞吧 飞吧 2个电调都挂了  我看你今天拿什么飞          今天还飞不  ?

网友:
我看也不怎么严重吗?我那个电调连电路板都快烧穿了,不还是好用。

楼主:
呵呵,怎么不飞啊,照飞不误啊,风雨无阻!

网友:
像说书的

网友D(2009-04-23):
引用 楼主:
第二回合开始上场!

     好盈的电调我是调查不出“死亡”原因了 ,烧成那样好盈估计也不会给维修了,就不管了,换一个吧!用上V2的原装电调(35A)。
    今天又是一个好天气,只不过时间是在下午了,今天刚 ...

我还以为我飞的这架是特例呢,原来有人也遇到过,不过这架更惨,翻筋斗刚头朝下的时候熄火了,但舵机还正常,勉强把飞机翻了过来,由于高度差点还是小炸了(脚架都没断)!!  ,开始还怀疑是打错开关了,但后来冷静下来仔细一想不对,因为之前一直在用特技模式在飞,没动过开关,
回来修完飞机后一试,35X果然出问题了。电调剥开一看,啥事没有,甚至连焦糊味都不明显!!!

不过事后联系亚托,售后做得确实没得说。

网友:
是啊,会翻3D呀。羡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过事后联系亚托,售后做得确实没得说。

亚托怎样修法?

网友:
不负责保修,坏了自认到霉吧。

网友:
一个字‘快’。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还以为我飞的这架是特例呢,原来有人也遇到过,不过这架更惨,翻筋斗刚头朝下的时候熄火了,但舵机还正常,勉强把飞机翻了过来,由于高度差点还是小炸了(脚架都没断)!!  ,开始还怀疑是打错 ...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太像了,也是倒飞时听到电机一阵怪响,转速下降翻过来桨尖檫地,换了横轴后检查没大问题,上电舵机动,推油门电机不转最后查出电调问题,打开一看没一点烧坏痕迹。不知怎么找亚拓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