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4V输出的充电器怎么改成3.8V输出的呢?

楼主(2008-09-20):
要加什么东西在哪里,高手帮帮忙,要改充铁锂电的

网友:
串个压降为0.6v的二极管

楼主:
大哥,二极管长什么样的,好多种啊

网友:
冲什么电池的充电器,怎么输出是4.4V?

网友:
是什么充电器?要具体看看,通常在输出端会有一个采样电阻组成的分压电路,作为调节输出电压的一部分,例如,配合431等使用,这样,就可以改变分压电阻的比例,并把其中的一个更换成等值的精密可调电位器,从而,可以使电压在一定的范围内精确调节。

网友A:
先用万用表测试一下实际输出电压。

如果对输出电压精度要求不高的话,硅整流二极管正向压降一个约0.7V,正向串联一个就降压大约0.7V。节能灯的灯尾里就有至少4个,型号是1N4007,可以baidu搜索一下图片看一看。接反了是不通的。这样的话掉个头就可以。这样说应该能听明白。

另外,磷酸铁锂我记得充电终止电压是3.6V最高3.75V,然而,这家伙据说耐过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用万用表测试一下实际输出电压。

如果对输出电压精度要求不高的话,硅整流二极管正向压降一个约0.7V,正向串联一个就降压大约0.7V。节能灯的灯尾里就有至少4个,型号是1N4007,可以baidu搜索一下图片看一看。接 ...

我淘的数码伴侣充电器是8.65v的,我找了半天也沒找到调节电压的部位(主机的充双锂电电路也是0.25v的压降),我直接串个0.25v压降的肖特基刚好可以充满双鋰

楼主:
4.4V是摩托罗拉某手机线充,好像没有自停功能,输出1a,输入220V,  接上有过充保护电路的锂电池就能实现充满自停了,但接上铁锂的保护版就没有反应,充不进电,4.4V太高了要降到3.8左右才能用吧

网友:
你还是找它的取样电阻吧,找到了可直接调电压.
我原来的摩托罗拉某手机线充输出直接就是4.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