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的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8-09-20):
刚才试了下机子螺距,结果调的过程中打油门,十字盘不动,后来接上
电机
,打前后左右,
舵机
也正常 ,推油门马达可以转,油门大小也可以控制,就是推油门十字盘不动,请求解答阿

网友A:
看一下你控里的十字盘参数
如果是CCPM的 十字盘 在控里找十字盘的选项 里面的螺距设置 +-60的那个选项
如果是标准十字盘 看一下 是不是螺距的舵机坏了

楼主:
我是用TDF6C的控,我的意思是,除了推拉油门的时候,三个舵机没反应,单独打前后左右,舵机都正常反应,所以觉得奇怪!!

网友B:
可能是你的发射机的SWSH选项没有设置成3- S 即CCPM电子混控斜盘

网友B:
你的发射机没有设置好,SWSH选项没有设置成3-S 即CCOM电子混控斜盘。

楼主:
我是TDF的6C阿,不知道哪里有SWSH选项,请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