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理解lama改无刷用原4合1的问题了

楼主(2008-09-20):
弄了个简易的逻辑分析仪.看如下波形
通道3,4是4合1输出的
通道2是标准电调接收的.
所以,频率,脉宽都不一样,所以需要转换

楼主:
大概分析了下,原4合1输出的是大概4KHz的,脉宽是0-200us左右,要转换成50HZ的,脉宽是1.0-2.0ms

网友:
加个分频电路?

网友:
3,4通道是随油门和陀螺而变化而占宽比0%-100%变化的脉宽调制信号.
我们需要把占宽比0%-100%变化的脉宽调制信号对应变换为脉宽1-2毫秒重复周期20毫秒的脉冲信号.
理论上是如此.

楼主:
对,剩下就是转换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