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做玻璃纖維船売

楼主(2008-09-20):
求做玻璃纖維船売,约長1.5m,三体船,行汽油机,因自己曾做三條船,太花時间,又怕身滚,做的船太重,現目標是淨重限在6 kg下,要兩層玻璃纖維,收貨在香港,做價在$$2500上下,是否可行,求各位船友指路,谢謝谢謝!

网友A:
两层纤维?太少了,我的习惯是用0.02的布,多铺几层,你这么大的船可能要用到七八层布,用厚布的话细节地方不好成型,容易出大气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层纤维?太少了,我的习惯是用0.02的布,多铺几层,你这么大的船可能要用到七八层布,用厚布的话细节地方不好成型,容易出大气泡

首先多謝flykid,如你所言,多至七ハ层布会否超过 6 kg---140cm長***23cm(主体)++2隻外船売--56cm*長**7cm,又2500元是否太低?三体高速戰艦,要求不高!

网友A:
不知道你有模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有模具吗?

没有,只有資料及要更改,做隻半象真的以 o k!

网友:
如果有模具可以做 哈哈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有,只有資料及要更改,做隻半象真的以 o k!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可以帮你做一个,加我QQ709520091。。我是专业,只要给我几个角度照片就行。

厉害

网友(2008-10-29):
咱真的很佩服!
我倒是以前做过很多大的玻璃钢模型,3.米的也有。不过还是需要型线图。如果只有照片和基本尺寸的话,我还得用软件自己绘制图纸。否则做出来表面也不光顺。
我用专业软件光顺的

网友C:
请加我QQ: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加我QQ:

兄台的qq是否錯誤?不能發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