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充电器冲镍镉镍氢有问题,有人也是这样么?

楼主(2008-09-20):
X6在网上广获好评,于是本人也进了一个,但看到网上都是评测的锂
电池
充电,几乎无人测试常用的 镍镉和镍氢电池充电效果,于是自己就测了一下,结果让人很失望:
1。三合rd6000原配的600ma镍镉接收机电池,想到X6根据上升电压差值判断停止,于是故意把电池容量选择设成900ma。充电电流300ma,结果冲到了850ma的时候还没有停止的迹象,电池这时候已经很烫了,只好手动把电池拔了。
然后把电池放电完毕(这个过程忘了察看放电容量了),然后再用我的韩国501DX
充电器
充电,这个充电器没有设置电池容量的选项,完全靠差值停止,结果冲到了670ma就自动停止了。
2。很不甘心,再试试镍氢吧,找了我的DX7配套的1500ma发射机电池,先放电,然后放到X6上面,还是故意把容量设置成1800ma,结果。。。过了几个小时,充电器鸣叫,过去一看,又是充了1800ma然后达到设置的电池容量才停止。
那么这个充电器是不是没有利用充电曲线的斜率来判断是否充满?完全是用用户设定的电池容量来停止的?
还是我使用上有不对的地方,有无人跟我情况一样。

网友A: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充坏了好几个镍氢电

网友B:
用镍氢电池充电分析
电池叛饱和软件效准很大关系,充电器所有目前流行的三种判饱,1>软件自身设定值2>电流判饱3>时间判饱.也有一定安全考虑.如果用户一定要把镍氢电池充满充电器完全可以做到的,就是要和你使用电池进行合理的设置.有用户问效准意义简单来说:就是拿一个标准电源做基准,那么所有电池都必须符合电源标准,当电池有偏差时要么过充,要么充不满.因为软件不会检查你的电池质量.它有自己的管理系统.就像计算机一样.它执行的是自己的运行模式.因为批量生产时不会为用户单独开发.建议买充电器指定电池.

网友C:
镍氢是这个东西的软肋,单节镍氢低于1V时,X6会不认电池,缺省参数用X6冲镍氢温度很高,尤其是相对比较旧的镍氢,不过可以调节peak值,锂电功能不错。

楼主:
今天再次试了冲镍氢,1500ma容量,用700ma冲,还是无法自动停止,看来是设计有问题!
估计这个充电器也就冲锂电池可以了!

网友D:
我也用X6,关注ING......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47181&page=1#pid3250100

楼主:
奇怪了,以前那么多评测x6如何好的人跑哪里去了?
没人说明一下这是为什么么?
还是见了真有问题就不理了?

网友E:
我早就说了,x6是一群托拖出来骗人的。整一个3无的欺诈产品。
精度上和电路上和200多的b6没什么差别,都是串充加平衡,可是就抓住消费者不懂技术,抱着对电池好,买贵一点的充电器的心理,100左右的成本搞出个680的暴利价格。
慢慢的上当的人多了,这欺诈产品就站不住了。
还有那个臭名昭著的lipro也是一样

网友F:
我的X6没有这种现象,软件版本2.24

网友G:
估计是设计上的问题,哪里有十全十美的产品哦。

网友H(2008-11-18):
串连的NI电池组是很难充。 似乎没有好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