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 设备已知问题(外国产品版)

楼主(2008-09-20):
基本上国际遥控设备大厂都出了2.4G,虽然有的产品显然是仓促上阵的,比如说极其丑陋的天线挂在后面的大部分futaba产品。不考虑外观,这些产品的情况如何呢?

futaba
早期的一部分2.4G控,用的是同一个ID,结果当然是射机机下来,不用说的。这个问题,厂家已经通过召回来解决(如果你用的是早期的产品,最好和厂家确认一下)。

经过一个暑假的考验,又有新问题了。新问题恐怕更严重。一些futaba的2.4G接收机,当环境温度超过50度时,基本就罢工了,完全不工作。已经有多起因此引起的炸鸡事故。有人甚至在接收机边上装微型风扇降温(强!)。目前厂家在这个问题上语焉不详。有可能是想拖过这个热天,问题就掩盖过去了。

jr/spektrum
早期的接收机有个致命缺点,一旦失去信号,或者因电压短暂过低引起微处理器重启,有可能要10秒左右才能和控重新联通!一旦此种情况发生,基本必炸。不过厂家动作还是很快的,马上出了1.6版本的固件解决这个问题。目前基本上在1秒之内就可以重新联通,问题算解决了。如果你用的接收是1.2版的,寄回去可以免费升级。用jr或spektrum接收机的,建议在接收机的电池接口那里接一个“超级电容”(ESR很低的那种),可以进一步减小因电源瞬时欠压造成的信号丢失。

另外,jrx9303 2.4G的控里,内部接线有可能会和元件碰擦造成短路。jr已经发出了解决问题的建议。

对上述futaba的高温工作不稳问题,jr spektrum当然不会放过机会,立马在各种刊物上刊登广告,号称他们的接收机在150度的情况下,外壳已经热变形了,接收仍能够工作。题外话,普通民用产品怎么可能用比军标还要高档的元件呢。测试一个样本,在150度能够工作,根本不能说明这个产品能够在150度下工作。明显的画蛇添足之举。

airtronics
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任何问题的报告。但是他们的2.4g一共上市也没多少时间,而且8000和futaba jr spektrum比,功能差多了。情况还有待观察。

xps
xps的高频头和接收广告上吹的天花乱坠。其它不说,在欧洲已经有很多比赛禁止使用xps的设备,因为在同样的干扰下,futaba jr都没问题,xps就得自祈多福。

网友A:
晕,环境温度超过50度还飞模型,那看来不光光是接收有问题,连大脑也有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晕,环境温度超过50度还飞模型,那看来不光光是接收有问题,连大脑也有问题了。

文中说的50度是指接收机所处环境的温度吧.并不代表飞行者所处的环境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文中说的50度是指接收机所处环境的温度吧.并不代表飞行者所处的环境温度.

对。夏天太阳直射,发动机产生的热量,很容易超过5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2.4G工作根本不稳定,我买了futaba 10C2.4G版的,最后花了1000元,又买了一个72M的高频头,我晕。还有很多人卖72M去换2.4G。我晕。

不会吧,我用用蛮好的啊.

网友:
买72M去换2.4G不是2.4g不好用    是有很多接收是72的,方便使用(72m 2 .4g交替使用

网友:
唉,还是不成熟
LZ这么说还是jr的好了?

网友:
我认为,2.4G纯粹是个噱头,遥控器的通信数据这么少,根本就没必要用这么复杂的通讯协议。并且2.4G的指向性那么强,并不太合适模型遥控这种应用。

网友:
都是一些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身边的很多朋友,已经在年初的寒冷到夏季的高温中使用证明还没有任何设备出现过故障,其中包括楼主说过的所有主流品牌.................

楼主:
自己没碰到问题最好。
样本少,无法得出没问题的结论。
上述大部分问题是已经被厂家确认的。

网友:
毛泽东说过:没有实践就没有发言权,嘿嘿

网友:
2.4G玩家肯定会越来越多的,这是趋势,但不要对2.4抱有就比FM好的幻想,2.4G也有不爽的时候,等以后2.4G设备铺天盖地来的时候,2.4G控就不那么好玩了。我做集成的,项目中2.4G造价便宜,但是用户很少使用2.4G做通讯。实施过几个项目确实也弄不清楚2.4G怎么了,50公里 24DB的定向设备,居然再北京测试的时候100米都连接不上,换个地方就能通讯了,当时不知道是什么干扰源,功率反正比我们这个大 ,另外还碰到2.4G通讯中死机,受到天气影响。 确实2.4G有不少的问题有待改进。等2.4G通讯设备到处架起来的时候。想想我们到哪里能安心飞飞

网友:
看来还得对2。4观望呐

网友:
2.4g吸引我的唯一优点就是天线短,这就够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让那些爱吃酸葡萄的一边凉快去吧

网友D:
我还是喜欢长天线,短天线实在不觉得像遥控了

网友:
如果这些问题都是国产的,估计楼上一些人的发言,就不是这个调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还是喜欢长天线,短天线实在不觉得像遥控了

为什么不在手机上拉根1m长的天线?

网友E:
是啊,2。4G也不是唯一的选择,它也有其不足,如只能直线,如有东西挡了,失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啊,2。4G也不是唯一的选择,它也有其不足,如只能直线,如有东西挡了,失控。

真是这样,还有人敢飞吗? 道听途说,人云亦云!

网友:
想知道XPS在哪些干扰情况下会失控,LZ

网友:
2.4G的问题

 关键2.4G有他的问题(方向性),所以......,.等朋友们都上了2.4G,我依然用PCM的,就没有人干扰我了

网友:
继续用我的PCM,稳当,长时间考验过的东西。

网友F:
同意等别人全用2.4G,我再用72,就没人干扰了 。好像现在用98系统就百毒不侵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同意等别人全用2.4G,我再用72,就没人干扰了 。好像现在用98系统就百毒不侵一样

Gates笑了

网友:
用2.4G的人里,有一部分是牛的不会说人话的人。

网友:
等  我没这个耐性  因为我这里太多人玩了

网友G:
 我的2.4还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2.4还没问题

瞎子磨刀——快了!

网友H:
50度罢工?
我10C用617fs接收 船内电池温度达60多度 由于是全碳船内温度有50多度了 我倒没试过罢工

网友H:
还有一点 玩家在用2.4g 的时候天线有没有按规定拉好(双天线间要成90度角) 有没有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50度罢工?
我10C用617fs接收 船内电池温度达60多度 由于是全碳船内温度有50多度了 我倒没试过罢工

那最好了。估计是某些元件的质量问题。

见此帖 -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52563&extra=page%3D1

网友:
又学习了一下。

网友:
如何查看版本?

网友:
看来2.4G还是不够成熟啊

网友:
老金TMD啥都懂,以后买控就先问问他。。。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还有一点 玩家在用2.4g 的时候天线有没有按规定拉好(双天线间要成90度角) 有没有做好

不完全正确,试问AR6100怎么把双天线做成90度角? 而且好像也没见有人把AR6100双天线整成90度的

网友:
  电子潮流普遍是全面更新~没准都换了2.4G后又出了3G呢~  早用早知道~

网友:
楼上图片里面的充电器是绝对的好东西,过两天准备把我的MEGA POWER卖了,上这个牌子。

楼主:
南朝鲜的,就是贵了点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不完全正确,试问AR6100怎么把双天线做成90度角? 而且好像也没见有人把AR6100双天线整成90度的

你先看一下说明书在下定论,,好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先看一下说明书在下定论,,好不好~

AR6100和AR7000我一年多以前就开始用了,说明书我也读了若干遍了,AR7000我是把它的主接收和卫星接收安装成90度角了,但是AR6100的两个天线是在一条线上的,也就是说没可能做成90度角。

难道你的AR6100两个天线,你能把它整成90度?

我的论点是: 不是所有的2.4G都需要把天线安装成90度的,而你把天线安装方式一刀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南朝鲜的,就是贵了点

但是这牌子现在比MEGA POWER火暴多了,呵呵,而且我现在感觉MEGA POWER好象是大陆代工的,越做越烂,内部做工,,,,哎,,,中低档货色

网友:
2.4G感觉就是不能有阻挡,而且距离短,这从用WIFI中就能试出来,

网友:
反正我用jr dsx9用了7个月了,一点问题都没有,没有试过失控的,感觉比pcm的好多了,起码不用担心会撞频,也不用为接收的天线烦恼

网友:
3.6g

网友:
2次变频足够了~2.4G 是老外用用罢了

网友:
2.4G还有很多的问题要解决啊。

网友:
其实大家没必要在这里过多的评论是与非,个人认为要想知道到底好不好就要做小白鼠,我已经做了小白,把FF9升级为2.4G,到目前还没出任何问题,已经飞了半年了,刮风下雨(呵呵,当然是蒙蒙细雨)都在用。
目前发现的最大好处是:
(1)天线短,本人喜欢飞机离自己2米左右进行悬停(到目前为止还是菜鸟一个),原来的长天线容易碰到机机;
(2)不用问别人频率。因为自己没遇到过失控的情况,所以胆子也比较大,再说了问了也没用!
(3)接收机比较轻;
最大的缺点是,一个字“贵”,接收机太贵了,我买了3个R608FS了

2.4G到底如何,只能等待检验了,提醒各位,时刻保持警惕,不要失控炸了别人!

网友:
我用2.4g跑船,,,起码我跑ECO-EXP 30X30X30的三角标,我跑得实在,,没有任何问题(除了进水)...

网友:
2.4跑船比飞机危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