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啦,IMAXB6 6S转2个3S的转接线哪里可以买到的?

楼主(2008-09-20):
一快电池充实在太慢了,想同事充2快3S的电池,就是不知道转接线在哪里有的买的?或者自己做也行,但是不会呀,如果谁有这样的转接线蛮烦卖个给我吧谢谢!

网友:
飞越有得卖,你自己去看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飞越的适合X6充电器的,没有B6的,所以郁闷啊,同样是6S的,就不能同时充2快电池,郁闷的

网友:
都是一样的,X6能用的,B6也能用。
如果有条件,自己做一个,不是太难的事。

网友(2008-11-27):
北京福克斯模型有卖的(印象中)

网友:
那个知道接口的定义。在bobos那里买的充电器。问他线怎么做。竟然不告诉 。要我上bbs自己找。还遗憾了。

网友:
bobos的输出比这种多出了几条线。有并联的线。不知道输出的线的定义是什么。

网友:
A.L.Z模型有卖的

我买了2个在用,接到什么充电器都没问题,你找商家问问吧
淘宝的地址: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861ee59f9f640.jhtml

网友:
问了做充电器的商家。竟然不告诉我。要我上bbs找图片。我也不想说什么。alz的这样a6上不能用。有时间我上个图片。就知道了。比正常的6s多出了2条线。我认为是加大串充电流的

网友:
B6是串冲加平衡的,如果两块3S电池的电压差比较大,会损坏电池的。真正的6路平衡冲 是可以冲两块3s电池而活不影响的。

网友:
这类充电器都不是真正的平衡冲。都是分压平衡。也就是ls说的串充加平衡。

网友:
就是3s的也是串联啊, 冲6s无非把2块3s串联, 简单的东西

网友:
如果输出是标准的。肯定是简单的。如果是这样有并联的。就不敢乱接了。电方面不是很懂。

网友:
接头的两边有并联。b4下bobos。服务不好。问他都不告诉。除非去买他现成的。单邮个这。邮费都不划算。我的估计。把右边3并联的分1路出来。2边各并联2路。单没有确且的答案前。还是不乱动。烧了就不划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快电池充实在太慢了,想同事充2快3S的电池,就是不知道转接线在哪里有的买的?或者自己做也行,但是不会呀,如果谁有这样的转接线蛮烦卖个给我吧谢谢!

网友:
ls的图不适合我的那个充电器。

网友:
我用GT POWER 的6s转2×3s转接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快电池充实在太慢了,想同事充2快3S的电池,就是不知道转接线在哪里有的买的?或者自己做也行,但是不会呀,如果谁有这样的转接线蛮烦卖个给我吧谢谢!

我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