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醇类燃油越来越贵!是不是该考虑换汽油机了?

楼主(2008-09-20):
甲醇类燃油越来越贵!是不是该考虑换汽油直升机了?最近看到这两家的汽油直升机,请玩过或准备玩汽油直升机的朋友都来发表下看法!下面这两套都是机身+主浆+汽油发动机的价格.

中国产的赛亚26CC汽油直升机,售价:13000元.      http://www.chinapioneer-industrial.com/index.html

来自德国的汽油直升机,售价:15000元   http://www.vario-helicopter.net/

网友:
喜好不同

网友:
汽油的飞起来据说没甲醇的那么暴力,请楼下的老大指教..

网友A:
汽油的比甲醇暴力,容易起动,几乎可以手拉起动!但结构较甲醇复杂,价格会随着转速的升高和重量的减轻以直线上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汽油的比甲醇暴力,容易起动,几乎可以手拉起动!但结构较甲醇复杂,价格会随着转速的升高和重量的减轻以直线上升。

嗯,LZ给的那个卖德国进口的,有一款汽油的3D机吧,好象就要2W..

楼主:
回复 网友B:

照片上这台要1500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个不是汽油机..

楼主:
据说有一款南京出的一款汽油直机!只要六千多!不知谁知道具体的网址?知道的贴上来看看?

网友:
如果用汽油机3d,可能炸机成本不便宜,而且是否能够真正暴力,还没见过视频,不过飞像真机到是比较合适,一次性投入高一点,燃料成本低!

网友:
汽油机一般用行拍,比稳定,震动可能也会小一些

网友D:
汽油机,一般只是飞航线。悬停。3D暴力。是不行的。只适合我们年纪大的,反映慢的玩。

网友:
神龙的260是个选择,只是不能3d,也是我不选汽油机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汽油的比甲醇暴力,容易起动,几乎可以手拉起动!但结构较甲醇复杂,价格会随着转速的升高和重量的减轻以直线上升。

其实汽油直升机结构简单,看看jr260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汽油机,一般只是飞航线。悬停。3D暴力。是不行的。只适合我们年纪大的,反映慢的玩。

发了那么久,都没没人回,总算找到神龙260汽油机了!空机5800元!等我把手里的雷虎30和天子50出来就去搞台神龙260来玩!

网友:
还是甲醇吧 现在 油架 两个都差不多 你们大家可以去算下

油价 来说就便宜一点点~~ 没象以前那么明显 现在汽油也贵!   还得买 差不多的润滑油 ~

楼主:
最便宜的成品甲醇类燃料130元一桶,4升,每升32.5元,93号汽油,也就6元一升吧,添加的润滑油量不是很大,搜集下汽车换机油剩下的也用不完,再说,在我这里汽油到处都可以买到啊!可甲醇类的燃料就得到外地(600公里外)去买!很麻烦!
对了!雷虎30,带OS37发动机!天子50带OS50蓝头发动机各一台,有人要吗!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