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E 016 小炸了下,现在飞行的时候尾部狂抖. 是哪的问 ...
我的E 016 小炸了下,现在飞行的时候尾部狂抖. 是哪的问题啊?

楼主(2008-09-20):
我的E 016 小炸了下,现在飞行的时候尾部狂抖. 是哪的问题啊?
我把主轴上面的 大浆和 横轴都拆了的情况下.开机,油门推到最大.机子还是很抖.
这是什么东西引起的呀?是主轴和大齿么? 高速转动的时候 大齿和挂皮带的那个齿轮好象有点摆.

网友A:
主轴弯了么 还有上面的副翼有没有变形
我今早也掉进草丛中
拿出来飞尾部就不停的上下抖
后来发现副翼的轴弯了 还有双桨
两样校正就不抖了

网友B:
还有注意一下尾轴

网友C:
谁知道哪有便宜尾轴,TAOBAO上一卖就一套。23块啊。真TMD贵。

网友D:
很可能时尾轴弯了
另外要检查一下所有的螺丝,不放过一个。
飞行过程中的振动、摔机,都会引起螺丝松动。

网友E(2008-10-31):
这机子价钱不错~但配件会贵得要死~要飞这个机比飞亚拓的450的还要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