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0锁尾问题,不会解决,请教

楼主(2008-09-20):
非
锁尾
尾桨放到0度,调节连杆长度(注意不是微调,类似于油门曲线设定的那个功能)调整到不飘,拔电切
锁尾
,继续飘。
锁尾模式下
调微调(-40%),机子不飘,锁得很好,飞机降落地面,此时陀螺灯闪烁两次,关闭电源,然后重新给机子上电(此时尾微调还是-40%),陀螺处始化后,
锁尾模式
飞机又开始飘了,都是同一个方向飘,此时需要再调微调(-80%)才能 很好的锁住尾巴。请问该怎么解决???无法正常飞行啊,换
电池
或断电源就要重新调微调(或1秒内打3次锁尾开关也是同样的 情况)
请大虾们帮忙,已经郁闷很久了。配置是:GM730+56HB+6EXHP

网友A:
实个401便行

网友B:
楼上的,不要整天都把401挂在嘴边,不懂就不要吭声,让懂的来解答。

网友C:
微调都不要调,-数是非锁尾,+是锁尾,先用非锁尾调好中立点,最好驼臂是90度,然后找一个合理的位置放,让尾奖成0度,然后就慢慢开始调

楼主:
原来是我的6EXHP控内的REVO(螺距 方向混控)设置成了-15%导致的漂移,把控的REVO(螺距 方向混控)改成在INH或者0状态,问题解决,现在尾巴锁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