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直真的好难调啊~~~锁尾问题

楼主(2008-09-20):
锁尾尾桨放到0度,调节连杆长度(注意不是微调,类似于油门曲线设定的那个功能)调整到不飘,拔电切锁尾,继续飘。锁尾模式下调微调(-40%),机子不飘,锁得很好,飞机降落地面,此时陀螺灯闪烁两次,关闭电源,然后重新给机子上电(此时尾微调还是-40%),陀螺处始化后,锁尾模式飞机又开始飘了,都是同一个方向飘,此时需要再调微调(-80%)才能   很好的锁住尾巴。请问该怎么解决???无法正常飞行啊,换电池或断电源就要重新调微调(或1秒内打3次锁尾开关也是同样的 情况)

请大虾们帮忙,已经郁闷很久了。配置是:GM730+56HB+6EXHP

网友:
降油门或加螺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油门或加螺距 [/quot

都试过了

网友:
GM730调的时候只要把中立点设置尾桨0度是就OK了。陀螺上的行程尽可能的大点,只要拨叉两边不碰就行了。我用的是9257,摇臂放在圆盘最内孔。
我的感度是航线45%,3D 22%非锁尾-45%
注意尾舵机不要用微调,调中立点只要移动整个舵机架就可以了。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

网友:
GM730我不太懂,但是兄弟请注意,6EXHP控内的REVO(螺距 方向混控)是否是在INH或者0状态,若不是,请改之!

楼主:
问题解决了,感谢楼上老彭的建议,是我的6EXHP控内的REVO(螺距 方向混控)设置成了-15%导致的漂移,把控的REVO(螺距 方向混控)改成在INH或者0状态,问题解决,现在尾巴锁得很好.

网友:
LZ的配置和我一样,可以参考我的帖子~ 我现在尾巴锁得非常稳...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ghlight=%2BG0dspeed

网友:
中立点调整好了以后,就不能调整微调了,尾伺服机的微调是不能动的,不能锁尾是中立点没找好,继续调,还有就是模拟舵机要设置好延迟,延迟设置太低有时舵机响应速度不够而造成尾巴飘,总之原因很多,要自己找,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中立点确定后尾舵机微调不能动

网友:
 我很有成就感啊!

网友:
13楼

真的很有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