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对头问题)

楼主(2008-09-20):
本人玩450两月多了.三面悬停感觉也差不多了.
可是到了对头马上炸(15次以上)怎么也转不过来.惨啊!!!
先在都有点不敢玩了.(心理阴影):funk:

个位高手请给点建议怎么练习才对呢?
万分感谢!!!

网友:
模拟器呀!

楼主:
模拟器呀!

飞模拟器好点.
但飞真机的时候感觉一点也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模拟器好点.
但飞真机的时候感觉一点也没了.

起码要在模拟器里搞懂打舵方向,多练,直到变成条件反射!

网友:
用练习架吧,我就那样练出来的,几个电而已。

网友:
给个建议

先练练LAMA V3的对头,练出条件反射了,练450也不迟

否则成本太大。

模拟器毕竟在电脑上,真实感还不强

“心理阴影”很可能给自己一种心理暗示,越是怕炸越是炸。怕什么来什么。

坚持,坚持到底就是胜利。但是要讲方法,不能蛮干:)

网友:
哥们,没啥说的加油吧

网友:
我对头是直接上真机飞的(刚开始是单飞,不懂):
1)上训练架;
2)高度不要太高,膝盖高度即可;
3)两个侧面悬停必须保证没有问题;
4)先从一个侧面换面旋转过来,如< 135;练习悬停,如果确认OK,逐渐加大角度,直到该方向完全对头;
5)从另一个方向按照4)练习;
6)在悬停中如果出现无法控制,立即降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