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主浆和副浆的 浆夹螺丝要紧到什么程度呀?

楼主(2008-09-20):
主浆和副浆的 浆夹螺丝要紧到什么程度呀?
需要紧到 浆片不能松动么?

网友:
紧中带松
送中带紧

网友:
需要紧到,桨叶自己围绕螺丝不能转动

用手掰,需要大点力气才动。

当桨叶转动时,自己可以靠离心力甩直

网友:
用手掰可以前后摆动,可以靠离心力甩直

网友:
不好形容

网友A(2008-12-16):
严重问题,为何我的浆打到尾管,并且打弯了, 郁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支持4楼!
拧的太紧反而会加剧振动。

网友:
可能不应太紧。

网友:
不同的机器,不一样的松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严重问题,为何我的浆打到尾管,并且打弯了, 郁闷啊!

你需要把电调设置成"柔和"启动模式

我以前也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