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指导(电机)

楼主(2008-09-20):
有感无刷与无感无刷有什么分别

网友A:
有感无刷是旧板的调速器和电机,电机和现在的区别不大,不过电机的定子上装了霍尔用来感应转子在特定的角度下的磁场,以此来开启下一个角度的电流!无感无刷就是没有霍尔的电机和调速器,但它还是有感的,它的感应来自在带电线圈的前一个线圈!工作原理基本相同。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C:
搜索一下论坛.

网友D:
有感的启动线性好,因为无感的在低转速下就失去感应信号或信号太弱无法正确分辨

网友E:
车用的一般有感,如楼上所说,低速线性好,飞机一般不用低速区域。

网友F:
回复 网友G:
看帖不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