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控以后,舵机自己转向一个固定的角度

楼主(2008-09-20):
ESKY0404控,ESKY6通接收,ESKY8G舵机三个

其中两个很正常,但其中一个只要一关控就自己转向一个固定的角度,再开控又能自动回中,是什么原因呢?知道的朋友指点下,谢谢!

网友:
ESKY接收没失控保护,不想自爆就别折腾了

网友:
关控后没有信号,舵机处于自由状态,估计是机械力使其转向一个角度吧。

网友(2009-06-05):
我的也是这样?为什么啊?

网友:
那位大侠解释下啊?

网友:
如果你是开着接收机、关掉发射机出现这样现象的话,那东西是正常的。我的FUTABA FM控照样这样。不过如果真是这问题的话,真正不正常的是你这个人。先开发射,再开接受;先关接受,再关发射。这时任何一个拿控者应有的基本素质,没这种素质的人没资格拿控,有如开车要驾照一样。话说的重点,可这是基本常识,就像带电的电线不能用手摸一样。
如果是接受断电后,还会转一个角度,那有可能是摇臂受了机体的力,断电后舵机被自动拉回去了。如果是舵机什么都没接,就这样,那就还真没听说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