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起来改造04为无刷

楼主(2008-09-20):
大家一起来改造04为无刷
我的设备是04原全套设备+20A无刷电调+锂电+2208KV1500无刷电机
因为我的接收机前段时间拆下放在固定翼上试飞,把控主电机部分的两个芯片烧坏了,一直闲着,看到lrm发的帖子,于是也萌发了废物利用改造的想法,今天下班后就开始试验,终于有了一点小的成果.
通过试验,拆开04接收机后发现接收机内部分两个部分,中间两组三头连接,接主电机和尾电机的板子应该就是混空电调,虽然我的控主电机部分烧坏了,但是控尾电机的部分还是好的,两组连接应该一个是主电机,一个是尾电机,于是我就在控制主电机的连线部分焊出三根线,按照黑红白的顺序,接到无刷电调上,这样主电机就可以用无刷电机了.
正常好的接收机也是一样的道理可以这样连接.
下面是图片,大家一看就明白了,只是是手机拍的,不清楚.

这个是拆下的04接收机,分左右两个部分

这个是拆下的04接收机,分左右两个部分

在左右两部分的连接处焊出三根软线,接到无刷电调

在左右两部分的连接处焊出三根软线,接到无刷电调

这是焊好后的设备连接图

这是焊好后的设备连接图

网友:
兄弟,图片也太模糊了,诚心的吧~~~

网友:
这相片也太模糊了

楼主:
不好意思啊,手里没有数码相机,只有用手机拍了,不清楚,不过可以看的明白.

网友:
转不转啊

网友:
请问改好之后如何调整尾电机”感度”及”混控比率”?

楼主:
因为还是04的接收机,所以尾电机等于没动,还是在遥控器的左下微调来调节尾电机,如果比率不够可以正时针方向加大gain那个微调电阻器.
大家共同研究不对的地方

网友:
请问牛人,尾电机是原厂的吗?改了无刷之后原厂的尾电机锁尾锁的住吗?
试飞成功了吗?
无刷电机2208KV1500配几齿马达齿?
油门多少可停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