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000多能买个啥样的亚拓450?

楼主(2008-09-20):
请大家给个型号,以及性能啥的,还有配置···

我现在是看中 固朗450C,天地飞9T套装的,但是很多人说亚拓的好,不知道同样的价格能买个什么样的亚拓!

网友:
我发不到新帖,见大家问的都差不多,不介意我跟帖帮手问吗?

这两套机可以吗?

还要配什么才能飞?预算内资金为2000元,再加500元买充电器和3块电,共2500以下!

遥控要用Futaba 6EXHP

固朗 GL450C V2 (大横轴玻钎版/空机/电机/电调/大铝箱) 1130.00 元
GL450C 空机配置
金属配件,玻纤侧板,325MM玻纤主旋翼一对
3500KV电机,40A电调
小铝箱包装 参数: 长:650mm 宽:220mm
主旋翼直径:700mm 尾旋翼直径:150mm
马达驱动齿轮:13T
主驱动齿轮:150T 尾驱动主齿轮:106T  尾旋翼传动齿轮: 25T 齿轮传动比: 1:12.5:4.24
空机重440G, 全配重:750G 马达:3500KV   ESC:40A

固朗 GL450B V2 (大横轴碳钎版/空机/电机/电调/大铝箱) 1210.00 元
GL450B 空机配置
金属配件,碳纤侧板,玻纤大桨
3500KV电机,40A电调
小铝箱包装 参数: 长:650mm 宽:220mm
主旋翼直径:700mm 尾旋翼直径:150mm
马达驱动齿轮:13T
主驱动齿轮:150T 尾驱动主齿轮:106T  尾旋翼传动齿轮: 25T 齿轮传动比: 1:12.5:4.24 空机重440G, 全配重:750G 马达:3500KV   ESC:40A

网友A:
其实现在新手的选择很多的,鉴于害怕成托的嫌疑,就不说厂家了吧!
的确,2000的预算,买YT的有点勉为其难,娶媳妇难为无米之炊呀!
还好,现在450级别电直的选择很多了,从做工、服务以及性价比来看的话,不必YT差多少!甚至有些方面还超过(至少我觉得性价比方面,国内厂家做的很不错! )
6EX入门,在预算紧张的情况下,还是不错的选择的!
反正,2000,甚至3000的预算,都不要考虑顶级的配置,因为新手还有很多备件要准备的,否则天天等快递,烦!
毕竟,玩模型是很烧米的,不过预算少也有预算少的玩法,多练习模拟器就是好办法!那会减少很多炸鸡成本!
但愿没有打击新手的热情(虽然我也不是老手,更不是高手  但是切身体会!!)
愿想我这样的新手快快成长,早日进入高手的行列!

网友:
ls的说的在情在理。
顶一下!

楼主:
好东东! 顶3楼,谢谢三楼!
继续学习ING``````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现在新手的选择很多的,鉴于害怕成托的嫌疑,就不说厂家了吧!
的确,2000的预算,买YT的有点勉为其难,娶媳妇难为无米之炊呀!
还好,现在450级别电直的选择很多了,从做工、服务以及性价比来看的话,不 ... [/q
多谢前辈指教

网友:
 各位可以回复一下我的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