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点手就没了(遇到奇怪问题了)

楼主(2008-09-20):
刚才,就刚才不到五分钟前,正在调试JJ,在没有打开遥控的情况下(JJ接着电池),忽然间JJ动了起来,开始是陀机乱动,然手是大桨高速旋转起来(力度没能把JJ升起来),好在提前看见她在动,手缩得快,要不,可能现在去了医院了!!

问题来了,在没有开控的情况下,JJ自己会动,是什么原因?、难道是受到外界的干扰了??JJ每次接上电源都会动,几个陀机都会动,这是正常的还是有问题??

对了,我的是35.2M的!!请各位高手给个答案,谢谢!!

网友:
本来就不应该这样

网友A:
先开控后接通动力电池

网友B:
你很幸运,不开控就接电一般下场都很惨。

正确做法是必须开控JJ才能接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开控后接通动力电池

这个应该不会影响它的自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很幸运,不开控就接电一般下场都很惨。

正确做法是必须开控JJ才能接电

噢,终于等到CY大人的回复了,我的就是SJM的JJ,有好多问题要请教您呢!!

网友B:
要先开控再接电陀螺仪和电调才能正确启动

引用 楼主:

噢,终于等到CY大人的回复了,我的就是SJM的JJ,有好多问题要请教您呢!!

请教不敢,有问题随时发站内短信给我,一起探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先开控再接电陀螺仪和电调才能正确启动

好滴好滴,谢谢CY版主的指教!!

网友C:
幸好你不是玩油机!  很基本的原则都不知道,建议你多补补基础知识,否则没准会有一天出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幸好你不是玩油机!  很基本的原则都不知道,建议你多补补基础知识,否则没准会有一天出事

hoho,我知道错了,下次一定会注意的!!谢谢提醒哦!!

网友:
先开控再接飞机电源,飞好后先拔飞机电源再关控。

网友:
航空事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很幸运,不开控就接电一般下场都很惨。

正确做法是必须开控JJ才能接电

再补充一点:开控前必须确认油门是否拉到最低点

网友:
楼主快来拜师吧~

网友:
LZ的J如是早期华XX的,就是正常的,有这功能.但又不象,应该自动飞一圈再降下来.或摔下来.

网友:
你在通电状态关控或者未开控最起码要设置安全保护否则就是自杀

网友:
先开控再接电源

网友:
同志啊
你可要多多学习学习,这样搞会搞出事故的~

网友:
逃过一劫,幸运。

网友:
不管什么机机
都要先开遥控器 在接机机电源
飞完之后 先拔机机电源 在关遥控器电源

网友:
违反了操作遥控模型最最基本的原则。 犹如把上堂开保险的手Q踹裤兜里去挤地铁

楼主:
楼上各位说得是,小弟以后一定会注意的!!:loveliness:

网友D:
建议LZ用亚托的电调吧,设置柔和启动,即使吧油门猛的打到底,刚刚开始桨也只会非常缓慢的转动,非常安全。目前好像只有亚托电调才有这样功能~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50497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LZ用亚托的电调吧,设置柔和启动,即使吧油门猛的打到底,刚刚开始桨也只会非常缓慢的转动,非常安全。目前好像只有亚托电调才有这样功能~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50497

嗯,看来有必要换一个,我这个确实一推油门就转得很厉害!!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不会影响它的自动吧??

自不自动好难说,问题是控都没开,想想谁在控制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不自动好难说,问题是控都没开,想想谁在控制飞机?

呵呵,就是想不明白,一直以为是外界的干扰!!

网友:
楼主很幸运的啦!

网友:
哈哈,我也经历过

象疯了一样乱动

还是要仔细学习,多看说明书,多看贴

网友:
太恐怖了 ,新人一定要先掌握基本只是再买飞机。。。。。模型不是玩具出点事就是大事!

网友:
学习了。原来是这样啊。怕怕

网友F:
当年我飞LAMA也是这样,还以为附件有个WBD也在玩。

450会好点,有保护功能。

网友:
楼主啊,首先对您的遭遇表示同情。接着就要说您了:玩航模的怎么能忘记“先开控再开机;先关机再关控”的金科玉律呢?
任何遥控设备都是这样的:若控不开,任何无线电杂波都可能被接收当成控制信号处理了!

为什么总有朋友不知道这条金科玉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450会好点,有保护功能。

狂晕,居然这样认为!!!!!

网友:
发射机电池没电的时候也会这样的

网友:
LZ一点常识都没有

网友:
先开发射,再通电,所有遥控模型都有这样的警告

楼主:
呵呵,我真的很幸运!!除了幸运没有发生血的教训之外,还得到很多兄弟的教诲,让我在我的玩模的生涯中得到了宝贵的经验!!
我发誓,这是第一次,也一定是最后一次!!